求指点。。。最具性价比山寨500配机单

楼主(2013-06-23):
如题中毒渐深,欲入500,一个人研究之后得到配件单如下。除了三旋翼都是国产的

另外忘了大桨和头罩、电池了,算上要4000大洋了(刚问了淘宝店说空机含大桨和头罩,那总价也就3600足以,如果三 轴选三寨得就更便宜了,不过我觉得还是三 轴一步到位好点)

网友:
我预购山寨450

网友:
想性价比高,当然是二手收哪些声称几个起落、无炸无修的原装500啦,当然还要看人品

网友A:
也不便宜啊,还不如一咬牙X5全套

网友:
性能先不考虑 空机买个好的就行了  可以看看zdmmx.com值得买模型

网友B:
4000了,不如考虑rjx500

网友C:
电动机 和 电调 :明显 不必要 那么贵。
((舵机 价格 还比较 合适))

MB 三旋翼 其实对初学折 不必要,太贵咯。
买个 二手350元左右的 G31 已经很足够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也不便宜啊,还不如一咬牙X5全套

俺与兄弟不谋而合啊!正在存钱上X5,与兄弟共勉!

网友:
500还是不要山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与兄弟不谋而合啊!正在存钱上X5,与兄弟共勉!

只能陪兄弟共勉了,哥们欠了十屁股债,还了九屁股,还剩一屁股债......
哎,调戏下小姨子玩玩高龄怀孕电池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便宜啊,还不如一咬牙X5全套

x5全套可是要6000以上的啊,而且一咬牙炸鸡了,又得换回三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0了,不如考虑rjx500

rjx套装版确实诱人,可是貌似不是标准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机 和 电调 :明显 不必要 那么贵。
((舵机 价格 还比较 合适))

陀螺仪可不是损耗品,一次到位还是有必要的。否则摔一次光大桨就要100多电机电调能省一点倒是可以。

网友:
都快4K了直接套机好了

网友:
这个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