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坦克改电调

楼主(2013-06-23):
准备给坦克改有刷电调,请问用什么合适?

网友A:
主要看用多高电压其次是配多大电机!找度娘就够了

网友B:
顺便问下改m1坦克用什么声细好?好像没有哪家做m1的音效…

网友C:
TK22电调有M1的音效。

网友D:
某宝上搜“坦克电调”,有很多,可以多对比对比,结合自己的需求挑选,每种都不错,只要换上都是质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