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改尾直传无刷怎么改

楼主(2013-06-23):
我在淘宝看到f45改尾无刷    一个固定座子就要二十八元  和一个尾推座子差不多的就要这么贵  改尾应用多大电机  多少kv  电调怎么接

网友:
恩,这些都是问题……目前改了效果都不如原装的N30锁尾效果好……

网友A:
啥叫“和一个尾推座子差不多的就要这么贵”?  LZ你敢说得清楚点不?

改尾无刷的帖子,前些日子我还看见一篇呢:http://bbs.mx3g.com/forum.php?mo ... amp;authorid=291083,LZ可参考。

网友:
另外也可爬爬孤独少爷的帖子,http://bbs.mx3g.com/thread-20363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叫“和一个尾推座子差不多的就要这么贵”?  LZ你敢说得清楚点不?

改尾无刷的帖子,前些日子我还看见 ...

呵呵!是说 F45尾无刷 电机 固定座 要28元一个,主要是还不包邮……
要是自己有数控机床之类的可用,那个卖家可以提供图纸。

所以,这个成本真不好算……

这个帖子应该算是F45尾无刷比较早的先驱吧!黑暗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