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四旋翼航模摄影,请推荐下机型,谢谢!

楼主(2013-06-23):
我看了XA650PRO 和飞越650 不知道哪个好啊,请玩过的知道的给小弟说说谢了?

网友A:
F450或F550比较稳定结实

网友:
如果我要买我就买性价比高的飞越6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450或F550比较稳定结实

DJI的F450和F550,很一般。算软的了。

网友:
用的飞越650

网友:
折叠不结实

网友:
都不怎么好,上个固定式的六旋翼吧

网友:
x650的结构就决定了刚性不足,我在用,震动比较大,朗宇2814,apc11*7的浆

网友:
S800+Z15最合适,也很便宜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JI的F450和F550,很一般。算软的了。

软是肯定不会的。。。折叠有点不靠谱。。建议自己D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是肯定不会的。。。折叠有点不靠谱。。建议自己D一套

DJI的F系列机架不是软而是脆。。。机臂一碰就断

网友:
仅就这两个比较,FY好些

网友:
同学,你打算入手什么相机?share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