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四发的固定翼,求老鸟指点机型!

楼主(2013-06-23):
   首先是这样,想玩小四旋翼,又没米 。在网上淘到很便宜的四个小无刷电机

买回来一试,没法搞,动平衡太差了。空载转起来振动就大得很,四旋翼飞控对振动很是敏感。
可是东西都买回来了,丢了也浪费呀,想搞个四发的固定翼算了。电机长度:18MM,电机直径:18MM  。只有9克重,2MM的轴,自带桨保护器,4500KV,最多上2S电池,带5030桨,有一点点发热。现求老鸟指点,做个什么样的四发固定翼好,多大级别,最好能共享个图。制做材料限于KT板。
先谢谢了。
或哪位知道有成品空机卖,要能刚好配上这四个电机的。只要空机,其它电子都有。

网友A:
GWS C-130运输机,四发版本,厂家配置的动力是四枚130有刷电机,EP4025桨,8.4V镍电。估计动力和楼主的无刷电机比较接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WS C-130运输机,四发版本,厂家配置的动力是四枚130有刷电机,EP4025桨,8.4V镍电。估计动力和楼主的无刷 ...

感谢 ,我去网上找下。

网友:
可以尝试4个电机的倾转翼飞机.

起飞与着陆时可以用四旋翼的方式,飞行时切换到固定翼方式。

网友:
二战轰炸机 空中堡垒B-17

楼主:
买了这个

四发空机,原来是有刷 电机。2S电池,1300MAH的。应该能用上我的小无刷。实际发货是第二张图,白机加贴纸。
有四个版本,两发有刷,两发无刷,四发有刷,上发涵道,个人觉得只有四发有刷是最像真了,原机是四发,涵道也不像,原机是螺旋桨式的。涵 道反而不像了。

网友:
没错,就是这架飞机,不过完成度很低,很多地方需要自己切割粘合,希望LZ动手能力比我强,能自己搞定。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玩就是折腾,折腾 吧。

网友B:
这四个电机,起飞重量能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四个电机,起飞重量能多大。

没试过,带5030桨,2S,估计 一个拉力100克以上。这个飞机应该能控制 在500克左右。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过,带5030桨,2S,估计 一个拉力100克以上。这个飞机应该能控制 在500克左右。应该没问题。

是的,就电机本身的推重比来说,无刷电机能达到10以上,已经是数倍于有刷电机了。原厂配置用4枚有刷电机都能平稳起飞,换成无刷应该很轻松。

网友:
4发的建议不要用KT板材料,还是用泡沫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