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升级了,450到底是6S还是3S呢

楼主(2013-06-23):
6S和3S的性能比,电池价格,电池充电快慢,,,
现在有一块3S电,有钱想升级一下,很纠结,各位给点意见
6s的1200毫安用b6冲多长时间呢????

网友:
性能不用说,绝对6S性能强劲
价格6S比3S贵少许少许。
充电6S一般比3S的冲的快,因为容量要小。
6S1200ma用B6冲的话,不好说了,要看充电电流大小的。一般如果可以开到5A充电,充满一块电也就是20分钟左右

网友:
P8开6A冲,从3.7充满到4.2V,8分钟至10分钟。看电芯的电压平衡与否。电芯之间电压压差较大,PL8平衡时间就会比较长,也有可能会超出10分钟。如果电芯好,压差不大或者没有压差。也就是七八分钟搞定的事情。

网友:
升级6S绝对爆到你爽

楼主:
楼上说得不错,电池6S贵?

网友A:
6s应该贵不少吧。淘宝搜索一下,某品牌20c 6s 1200价格比同品牌20c 3s 1800的贵了差不多60%呢。

楼主:
打算做一个外场电池包,大家给点意见

引用 网友A:
6s应该贵不少吧。淘宝搜索一下,某品牌20c 6s 1200价格比同品牌20c 3s 1800的贵了差不多60%呢。

3s1800不适合飞450

网友:
6S充电很快

网友:
相同品牌的6S电池只比3S贵一点点,不会超过20%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3s1800不适合飞450

450一般是2200的电池,1800也少不了多少吧。

网友:
其实只要手法好 3S也可以飞的很暴力

网友:
先不说爆不爆 至少没有3S那样容易掉转一些了

网友:
我2架450都改6S了 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一般是2200的电池,1800也少不了多少吧。

6S比3S多了3片电池,你还不懂什么是3S和6S?

网友:
6S绝对爆,成本几乎没什么上升,某些品牌电池喜欢坑爹的除外

网友:
6S飞完电池、电机、电调都是温热,对使用寿命也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