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盈铂金40A电调设置上的一些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3-06-23):
本人用的是亚拓450pro DFC原装电机(450MX)和电调(BL35P),今天刚升级了一下好盈铂金40A电调,发觉悬停时间从原来的7分多钟缩短到5分钟不到。。请问是否是电调设置上的问题?另外好盈的这款电调设置其中一项是PWM频率是选12kHz(默认)还是选择8kHz。BEC电压应该选择5.25V还是6V。还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电调的PWM选8KHZ,BEC电压用默认的5.25V就行了。我的450用的是铂金60A的。

网友A:
8或者12无所谓。。12发热会大些。但是蛋疼的高频声会好很多。BEC随意。这些对续航都没啥影响。你可能要看看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或者12无所谓。。12发热会大些。但是蛋疼的高频声会好很多。BEC随意。这些对续航都没啥影响。你可能要看看 ...

进角是默认1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角是默认15

调调进角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调进角试试啊。

进角降一点就是11.25了,好的我回头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角降一点就是11.25了,好的我回头试试,谢谢。

各种进角都试试~

网友B:
BEC电压看你舵机。有些还真是上6V就死给你看。接收和陀螺6V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C电压看你舵机。有些还真是上6V就死给你看。接收和陀螺6V都没问题。

我的舵机是kst215+ds525

网友:
新人,帮顶,求罩,求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