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bach342固定翼配什么动力

楼主(2013-06-23):
有个sbach342轻木固定翼。翼展1.2米的。不知道配什么动力和几S电, 商家说拉力要2KG。不知道选用2814 KV900和40A电调 3S电可以一般飞飞吗? 另外,3个舵机都使用银燕9g 够用不

请老手给点建议?  我不想配很大的动力。也不需要飞很快

网友A:
够了 12寸浆

网友:
这飞机有点重 飞3d最好用双天3548  而且这飞机机身很短  不好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了 12寸浆

2814 KV900  40A电调   3S电 够了???   9g 舵机也可以吗

网友B:
电机:KV700 3740
电调:60A
锂电池:4S 14.8V 3300mAh
螺旋桨:APC 13X6

网友C:
2814不够的,这个级别的飞机比较通用的配置是 3542, 950-1000KV 用 3S, 800-900KV 用 4S, APC 13X6.5,  40A电调。 舵机要用12克金属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KV700 3740
电调:60A
锂电池:4S 14.8V 3300mAh

谢谢朋友的翻译。那个说明上的动力我知道。现在就是觉得没必要那么高的动力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14不够的,这个级别的飞机比较通用的配置是 3542, 950-1000KV 用 3S, 800-900KV 用 4S, APC 13X6.5,  4 ...

谢谢!  我看
Sunnysky 郎宇 朗宇无刷电机马达 X2814 KV900 拉力超2kg 这个小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看 Sunnysky 郎宇 朗宇无刷电机马达 X2814 KV900 拉力超2kg 这个小呗

你就认准2KG了是不? 固定翼3D飞机每个级别都已经有很成熟,并且大多数人都接受的配置。你这个级别的飞机适合用3542,2820(每个厂家对马达的参数标注方式不一样), 130-150克级别的电机。2814 2KG推力肯定能飞,但在飞机的减重和重心的调节上你要下很大功夫,否则很容易头轻。而头轻的飞机是新手的大敌,宁可头重,不要头轻。

网友:
30级的标准动力嘛  2820(3542) 3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认准2KG了是不? 固定翼3D飞机每个级别都已经有很成熟,并且大多数人都接受的配置。你这个级别的飞机 ...

我原想选用朗宇的2814的。  要是使用2820的参数如下

名称:郎宇无刷电机
型号:X2820-900KV
KV (rpm/v):920
无负载电流:10V/1.8A
重量:140g(含香蕉插头)
直径:¢35mm
长度:58.5mm/ 40mm (含轴长/不含轴长度)
轴径(mm):5mm
桨夹轴径:6mm
香蕉头直径:3.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2814 KV900  40A电调   3S电 够了???   9g 舵机也可以吗

3s就是有点吃力,有人用6s飞过的,9g舵机没问题,机身上留的就是9g舵机的安装位,最好用金属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原想选用朗宇的2814的。  要是使用2820的参数如下

名称:郎宇无刷电机

2820是没问题的,2814如果真能达到2kg的拉力那就是强人所难让它去做2820做到的事情了,对设备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820是没问题的,2814如果真能达到2kg的拉力那就是强人所难让它去做2820做到的事情了,对设备不好的。

...

谢谢! 那2820电机 使用40A电调  3S电可以吗?  还是要60A电调 4S电(这个份量要重点了)

网友C:
如果你没有现成的设备和电池,反正是要买新的话,我会建议4S 1800,对电池和设备的压力会小很多。800-900KV用 13X6.5,  900-1000KV 用12X6. 电调可以继续用40-45A。不需要60A。12克国产金属齿数码舵机性价比高的选择有很多,KST 113MG, 恒吉933,日冠939, Power HD 2215S 等等,我觉得比日韩产品更值得购买。银燕的产品用过一两次,感觉工程设计和工艺都很差,不推荐。朗宇2820电机不错,是值得信赖的产品。

网友:
1.2米的飞机1700多克,真的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没有现成的设备和电池,反正是要买新的话,我会建议4S 1800,对电池和设备的压力会小很多。800-900KV ...

谢谢! 基本了解了。轻木头一次弄个架子 ,对应的电子设备是空的。  原来只是在玩KT板的。动力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814不够的,这个级别的飞机比较通用的配置是 3542, 950-1000KV 用 3S, 800-900KV 用 4S, APC 13X6.5,  4 ...

他飞机飞行重量达到1750g 你这个配置 是 30E 1200g的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就认准2KG了是不? 固定翼3D飞机每个级别都已经有很成熟,并且大多数人都接受的配置。你这个级别的飞机 ...

他的轻木飞机估计比较中,说明书上不是写着飞行重量1700多g
你给他2820 或者 3542 头都压不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他的轻木飞机估计比较中,说明书上不是写着飞行重量1700多g
你给他2820 或者 3542 头都压不住。

说明书写的1750g飞行重量,是4S 3300+3740+60A下的重量。 用4S 1800+3542+40A的话重量估计在1500g左右,这个动力配置足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就认准2KG了是不? 固定翼3D飞机每个级别都已经有很成熟,并且大多数人都接受的配置。你这个级别的飞机 ...

我怎么觉得头轻比较好,减下油门能够飘下来,反而头重要加大动力,下来的时候觉得速度会快拉不及的话就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怎么觉得头轻比较好,减下油门能够飘下来,反而头重要加大动力,下来的时候觉得速度会快拉不及的话就脚 ...

头轻尾重的情况下,升降舵会极为敏感,飞机的飞行轨迹会变得不可预测。稍头重的情况下飞机的轨迹好控制一些。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头重的飞机或许难飞,而头轻的飞机只能飞一次。

网友G:
弱弱的问下 这个飞机能不能用1.4M EPO塞斯纳 原装电机     3635 KV900   的电机4S 2600飞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弱弱的问下 这个飞机能不能用1.4M EPO塞斯纳 原装电机     3635 KV900   的电机4S 2600飞

不行,那个电机根本没这么大的功率,这样用的话基本要烧……

网友:
等楼主的飞行视频

网友H:
这个飞机我飞过了,朗宇2820 kv920,仿APC13*6.5,花牌4s 2600mah,40A电调,没敢长时间全油门。可以飞,就是很重,首飞就把起落架的固定板炸断了,原带的起落架看起来很窄,不和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写的1750g飞行重量,是4S 3300+3740+60A下的重量。 用4S 1800+3542+40A的话重量估计在1500g左右,这 ...

你的配置全部都是减在头上的重量。建议配置通常都是重心差不多的。我估计电机,电池小了,头也压不住。

楼主(2014-05-19):
引用 网友H:
这个飞机我飞过了,朗宇2820 kv920,仿APC13*6.5,花牌4s 2600mah,40A电调,没敢长时间全油门。可以飞,就 ...

您飞过时,舵机是什么规格 ?  12克 金属 还是9克金属

网友:
这个有1700克?速度退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飞过时,舵机是什么规格 ?  12克 金属 还是9克金属

9g塑料的,所以不敢怎么飞。。兜了几圈而已

网友:
跟我的机机差不多啊

网友:
2820 ,3S的话  2200 25C花牌,吊几下过后BB响就叫了,还是得4S,普通飞的话可以3S...

楼主:
引用 网友H:
9g塑料的,所以不敢怎么飞。。兜了几圈而已

可以上12g舵机呗

网友:
1米2的机子,用3536 KV900+40A好赢,12寸桨,3S,4S都好飞。用3542电调就要大些了,40A搞不定。我有一架1米2的EXTRA300,就用这配置。不过小飞机貌似比较贼,吊机不容易,或者我水平低,4S可以很暴力了~~

网友:
用4S  2200

网友I:
图纸上不都标明了,想暴力就动力大1号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图纸上不都标明了,想暴力就动力大1号

是标明了。感觉动力比较猛呀。 想一般飞飞。 动力猛 ,价格也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标明了。感觉动力比较猛呀。 想一般飞飞。 动力猛 ,价格也高呀。

油门可以控制速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