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HT8高频头还有救么

楼主(2013-06-23):
想学suv大大把HT8高频头装到devo10里去,电源正负接反了,通电“啪”的响一下冒出一阵白烟,变这样了,请问大大,还有救么,88个大洋啊,

请问大大们这个烧成黑炭的是什么东东啊,把它换了有救吗?

网友:
丢垃圾桶

网友:
硬伤很好解决!相信会有懂电子的回复你的。论坛好多电子高人的

网友:
烧得是个二极管,找个大小一样的换上

网友:
稳压二极管吧好像。

网友:
买二级管就行,但邮费什么的在一块也不划算

网友A:
不是二极管!而是一颗电源输入滤波钽电解电容,LZ可以先把这颗烧掉的电容去掉,然后直接上电看看是否正常,测量一下这颗电容下面的稳压芯片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我手里没有HT8,没别的办法帮到你了。
这颗电容就是电源输入滤波作用,钽电解电容极性接反非常容易烧掉,先把他拆掉试试。如果能工作了,就找一颗22uF或者47uF的同封装的钽电解电容焊上即可,耐压值最好25V或者35V的。
如果去掉这颗电容后,上电还不能工作,估计就你的水平,你是修不了了。

网友:
我的帖子里有教如何加2401高频头,没说ht8也能加吧!?
搭车出个99新的新版ht8 50快全套 qq190955449,楼主有需要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二极管!而是一颗电源输入滤波钽电解电容,LZ可以先把这颗烧掉的电容去掉,然后直接上电看看是否正常, ...

太厉害,世上还是人才多

网友B:
烧掉的那个是电容,其下方是LM1117稳压,一般情况下把这两个拆掉,然后从遥控里找3.3v电压接到LM1117的电源输出端为高频头供电就应该可以使用了。
不过你既然连电源正负都会弄错,再继续弄估计连遥控都可能弄短路而烧毁,还是不要修了。 玩航模本来是个无底洞,以后炸鸡不见成百上千都很正常,88元就不要太计较了,

网友:
坦电容。二极管插反不会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掉的那个是电容,其下方是LM1117稳压,一般情况下把这两个拆掉,然后从遥控里找3.3v电压接到L ...

还是大大厉害,说这方法零成本就让Ht8工作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人的热心帮助,待有空按各位的建议试试看。
修好后再来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