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解惑

楼主(2013-06-23):
       喜欢上了雕铣机,想自己做个玩具,但一些论坛看下来,还是有很多的疑惑。现在将我的个人理解写下来,希望各位老师给予斧正!
      1、数控机床分为数控和机床2部分。数控部分可以是专业的控制卡比如佳门之类的,也可以是mach3接口卡+电脑mach3系统。稳定性专业的胜出,但作为我只是想做玩具来说mach3接口卡+电脑mach3系统来说成本更低。扩展性也更佳,比如我想加轴之类的。然后是机床部分,其实就是电机和机架,电机对于只做玩具步进的连驱动电路来说成本更低,对于精度应该可以通过牺牲效率来提升的,比如我原来步进一圈进1mm,我可以通过调整成1圈进0.5mm来提高精度。
      2、对于目前的mach3卡,一般都是4旋翼的,xyza轴,那我能不能做成xyab轴,也是4旋翼。是需要5轴的mach3系统,屏蔽掉z轴完成,还是4旋翼的mach3通过修改参数就可以实现。
      3、想做个xyab轴的玩具,是不是可以购买4旋翼的mach3接口板,这个某宝上很多也很便宜,还是需要买5轴的接口板,不知道有没有,贵不贵。

楼主:
晕,4旋翼全部变成4旋翼了

楼主:
4(轴)变成4旋翼了,系统太智能了

楼主:
有人能说说吗?

网友:
树上有一堆鸟,有人打了一枪,老鸟都飞走了。

网友:
小鸟还在5

网友:
据老鸟的说法,步进的精度在驱动器16细分情况下就止步了, 后面的细分都是理论细分没实际意义。现在的驱动器随便都能上到16细分的。那么即使螺距是10mm那16细分到每步10mm/16细分/200步=0.003125mm,如果是8细分0.00625mm,这个每步精度怎么都够用了吧?是否需要1mm螺距那就要你自己去决定了。
螺距的真正意义更接近于速度与强度,螺距越大,速度可以越快。滚珠越大,强度越大(这个听说的)

mach3接口板其实就是将电脑并口上的25根针接出来让你方便接线用的,和mach3软件功能好像没有多大关系。

mach3软件好像支持5轴,其实这5轴输出到并口的哪几根针上是完全由你在软件里自主设定的,软件上设好了你就可以对应接口板上标示的针脚接线口接上就可以了。

现在的接口板基本上都将并口的25根针引出了(这个找接口板卖家确认),你喜欢怎么接就怎么设就可以了,无论四旋翼五轴。

楼主:
感谢duanyz老师,很有收获

网友:
宝宝上的usb cnc控制卡 维宏是diy不错的选择
57步进适合做雕刻机,要数铣的话就得86了,57扭力不够
丝杠最好用滚珠丝杠,现在宝宝上买都可以两端加工的,用角接触轴承两端固定精度最高

楼主:
感谢电骡子老师,很有收获。

楼主:
目前主要定位:玩具,所以预算越低越好。越深入越觉得要学的东西很多。感谢老师们。

网友:
我也来学习的

网友:
数控部分可以是专业的控制卡但绝对不是佳门之类的,最常见的维宏卡才是专业的工业卡.佳门就是一垃圾,专业是它自己吹出来的.谁要这专业卡我半价转让,带垃圾手盒哦,买回来装机器上不超过三天,试过就拆下放床底吃灰了.售后基本别想,问个问题要三个月才有反应.只是反应哦,没能解决的.

半价啦半价啦,要的有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