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v3金鱼尾

楼主(2013-06-23):
金鱼尾极其严重,陀螺仪感度已经调到1%了,20%的时候简直像癫痫,传动皮带什么的都没问题,快要疯了

网友:
帮问..有待大神们解答

网友:
看视频金鱼尾不算严重,如果有微量金鱼尾,可以处理陀螺仪的减振垫,让减振适中,太软太硬都会产生金鱼尾。还有尾推连杆有无虚位,陀螺仪的质量都可能影响陀螺仪正常工作。

网友:
尾轴看看有没有弯 我的也是后来换了新尾轴 就好了

网友A:
检查所有的轴是不是有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所有的轴是不是有弯曲

都正常,没有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正常,没有弯

震动明显不?如果震动不明显就把螺距调低一圈以提高转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明显不?如果震动不明显就把螺距调低一圈以提高转速试试

陀螺仪感度1%是这个情况,一但感度超过10%就抖的极其厉害

网友:
视频是我拍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感度1%是这个情况,一但感度超过10%就抖的极其厉害

按我说的调下试试吧,不行的话估计是陀螺的问题了,你用的什么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