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技术能不能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6-23):
帮忙看看NAZA什么问题,买了半个多月,一直都这个样,调整参数没效果,还不能定高,总是会慢慢上升或下降,今天看朋友的6旋翼飞行才感觉出差距来,朋友的NAZA转向一点都不晃,定高也很准,我的差太多了,不知道什么问题.其间还偶尔抽风一下.

网友:
我想骂人了。。艹技术2   给他回复问题超过1星期。。鸟都不鸟我!我一星期发了三次同样的问题问他原因。连吱都不给我吱一声! 垃圾╰_╯

网友A:
高级校准看看,是F55机架吧,感度多少,试试 基本感度 190 190 200 170  姿态感度100 100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校准看看,是F55机架吧,感度多少,试试 基本感度 190 190 200 170  姿态感度100 100看看

高级校准做过好几次,没改变,  机架是F550 , 感度为  170 170 130  210      姿态感度170 170

方向感度加大晃的更历害,

网友:
姿态高了吧

楼主:
坐等DJI技术解答

楼主:
DJI技术今天不上班?

网友B:
感度都一次10的降一点试试

网友C:
你好,请将QQPM 给我,我来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都一次10的降一点试试

刚才把感度从100,每次加10 ,直至250,还是会晃,没找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把感度从100,每次加10 ,直至250,还是会晃,没找到问题

不知道你浆平衡做了没有,还有就是各种校准,还有一个就是主控是否安装平稳,主控不能做防震处理的。检查电机轴是不是同心圆,全部焊点是不是存在虚焊,慢慢排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浆平衡做了没有,还有就是各种校准,还有一个就是主控是否安装平稳,主控不能做防震处理的。检查 ...

9047 碳桨,已经做了平衡,各种校准做了不下10次,主控用附带的双面胶粘在中心板正中心,   飞行姿态还算稳,就是不能转向,一转向就晃

网友B:
引用 楼主:
9047 碳桨,已经做了平衡,各种校准做了不下10次,主控用附带的双面胶粘在中心板正中心,   飞行姿态还算稳,就 ...

重心的xyz轴找对没有呢?没办法,你的这个只能用排除法!帮你想一下所有的可能性!!电调的油门行程肯定也做了,飞行姿态稳定就是转向就晃??对了,电调接飞控那边的三颗线中间的那一根你挑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的xyz轴找对没有呢?没办法,你的这个只能用排除法!帮你想一下所有的可能性!!电调的油门行程肯定也 ...

先谢谢小悟空的热心帮助,电调的输出正级一开始就拆掉了,重心位置核对过,应该没问题,我这边也有架F550,他的就没问题,而且他也看不出问题.明天要是有空的话就把他的拆下来装我机上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小悟空的热心帮助,电调的输出正级一开始就拆掉了,重心位置核对过,应该没问题,我这边也有架F550,他的 ...

呵呵,我也想不到了!重新装一次是不错的选择!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将QQPM 给我,我来加你,

QQ 8086993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QQ 8086993  谢谢

我已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已加你。

好的,谢谢

网友:
和我的50一模一样   我的也是 很稳  但是如果园地旋转  猛打的话 要抽风 掉一下~~最后告诉你  别打急了 慢慢打 慢慢回。。就没事

网友D:
电调。。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