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废火花机改装

楼主(2013-06-23):
今天在废品站看到一报废的火花机,传动部分良好,丝杆都有,工作台拆了,不知这种改雕刻机是否合适,Z轴行程特高。另外如果拿下的话,加电路部分还需多少RMB?有做过的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A:
电路部分要看你要实现什么功能、性能要求什么程度?才能说。

网友:
没做过雕刻机。Z轴行程特高,可以做摇篮式五轴雕刻机、数控深孔钻机等。

网友B:
火花机改雕刻机不行,导轨是单向约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花机改雕刻机不行,导轨是单向约束的,

单向约束,不太懂,能否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部分要看你要实现什么功能、性能要求什么程度?才能说。

其实就是做一般的雕刻机,能雕一下铝,当然钢更好,只是看它的丝杆和平台很好,下午去拍一下照片!

网友:
不懂。只是觉得火花机对应力要求不高,这是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花机就算报废的都不便宜。

废品站的,3元一公斤

网友:
拖回来慢慢的D 总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向约束,不太懂,能否指点一二!

火花机和线切割一般都是直接放在滚柱上面滚动,向上没有约束,可以搬起来,做雕刻机要换导轨。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做一般的雕刻机,能雕一下铝,当然钢更好,只是看它的丝杆和平台很好,下午去拍一下照片!

去的时候被铲车推的盖起来,因为太多东西,明天再去看搞台攻牙 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