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机求助啊

楼主(2013-06-23):
提示:

网友A:
新手还是飞越吧,配件多好买!!!亚拓摔一下心疼!

网友B:
调机调的头大,就知道亚拓的好了

网友C:
都可以啊反正要炸的,边学边做吧。

网友D:
飞越亚拓杂交,关键部分亚拓,

网友E:
先飞越,飞好了换大机~~如果先亚拓最后也变飞越了~~当然有米的话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F:
机身用飞越的,电子设备还是用亚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