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损改造串联式充电器并充板使它适用于并联式充电器

楼主(2013-06-23):
引子    前阵子在网上买了两块并充板,打算用于BC168,UNA9等平衡充电器上,样子就是下面这块

   但问题来了,把全部的3S插座插满,充电却只显示了3路电压,其它3路无电压。原来并充板上的3S共同连接充电器的3个独立输出。而充电器是支持6路同时输出的,这样由于单路输出电流的限制,无法快速对多个电池进行充电。于是决定改造一下。

分析
   开始想通过改造电路实现,这里借用一下模友画的电路图
原并充板电路图

改造后的电路图

这两张图看似一样,而且改造后的电路图确实也没错,但依照新电路图改造原来的并充板使它成为适合并联式充电器(如A6,A9,BC168),原2S,3S,4S,5S的插座位置要移位或者断线再飞线。移动插座的话需要热风枪和钻孔,断线再飞线的话要焊接很多线。两者工程量都巨大。而且如果改造成功,这块并充板适合并联式充电器,只有在只充6S的情况下才能用于串联式充电器(如B6,icharger xx,PowerLab xx)。

   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完美的方案,保留原用串充的功能,不改造原有的电路,同时实现多路同时充电。

完美改造方法如下:
基本的思路就是改造并充板上的6S插座,使它能够插入3S电池。

改造:
改造前的插座

改造后的插座

最终成果图

改造前后效果比较
改造前

改造后

网友:
这样充的话电压都会平稳了...

网友A:
友情提示楼主 这款并冲板隐患很多 我已经发现隐患 废弃2 个了  都是使用三月后内部接线老化  万一连电  后果不堪设想,,并且平衡充针头都以及有发黑现象

网友A:
你这样改装其实没必要  168充电器 你直接插并冲板的双路3s  就可以显示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改装其实没必要  168充电器 你直接插并冲板的双路3s  就可以显示6S

请注意一下我用的这个并充板的布线图,这个并充板是给串充使用的,只插3S只能要3路,这也就是需要改造的原因。

网友B:
不改造的话,直接按照第九张图这样插上电池会有问题吗?

网友:
不用改就能这样插也是显示6路的吧·········

网友C:
"改造后"那个原理图还引用呐? 真要那样接,4S以上插上就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示楼主 这款并冲板隐患很多 我已经发现隐患 废弃2 个了  都是使用三月后内部接线老化  万一连电  后果 ...

对,这款并充板做工并不好,用的接插件很次。不过小电流并充应该没问题,3A以上电流的话用串充的方式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改造的话,直接按照第九张图这样插上电池会有问题吗?

没问题,但只能用3路充电

网友D:
168自带的并充板不是挺好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造后"那个原理图还引用呐? 真要那样接,4S以上插上就冒烟。

这个改造是针对并充的,前提假设就是用并充充电,电池输出线是不接的,如果要充4S当然也没问题,因为是用并充。如果用串充当然不能那样用,用串充使用的方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8自带的并充板不是挺好的么

168自带的并充板当然合适,不过我的短路烧掉了。另外168的并充板不适合大电流充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问题,但只能用3路充电

为什么不能用6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能用6路呢?

你看一下这个并充板的电路就知道了,所有的3S插座都连在充电器的3路输出上,充电器的另3路是空闲的,这样充电器没法充分利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原并充板线路图,然后电池按照第九张图这样插上电池,不是1~6cell都和充电器连接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原并充板线路图,然后电池按照第九张图这样插上电池,不是1~6cell都和充电器连接上了吗?

没错啊,改装没有改电路,这一改装只是让6S插座的4~6S能插上3S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改造是针对并充的,前提假设就是用并充充电,电池输出线是不接的,如果要充4S当然也没问题,因为是用 ...

再仔细看看,4或5或6S两排都插上,会发生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仔细看看,4或5或6S两排都插上,会发生什么情况。

如果使用并充,只要电池电压一致,没什么问题,只是某几路分流了,这几路的电池充电变慢而已。
如果使用串充,可以试试4S,5S,6S混充是什么结果。

并充板主要是用来对电压一致的同S电池进行同时充电的,本身就不能乱用,用并充板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当然如果正确使用的话比什么保姆好用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并充,只要电池电压一致,没什么问题,只是某几路分流了,这几路的电池充电变慢而已。
如果使用 ...

貌似我们没在一个频道上。感谢原理解释,可是,论坛里第一个并充板就是我评测的,可翻老贴。
你的改造没错,我在说的是那张图。如果你的没冒烟,恭喜你,没有真的按照你引用的那张图去改。
实际上,那张图即使冲2S 3S 也不行,整个半扇极性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我们没在一个频道上。感谢原理解释,可是,论坛里第一个并充板就是我评测的,可翻老贴。
你的改造没 ...

那张图本身没错,但是小心的是图与板子关系是不清楚的。我说了图是对的,但你本身要清楚板子自身的排列问题,板子的排列与改造的电路图不是一回事,所以改造要对板子的布线很清楚,不能直接造图连线的。要用改造的电路图改造这块板,必须断线钻孔甚至要飞线,工作量很大的,而且改造完成之后这板子也不能用于串充了。这就是为什么要发这个帖子,我并不去改造原有的电路,安全地实现充分利用充电器多路同时充电的能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张图本身没错,但是小心的是图与板子关系是不清楚的。我说了图是对的,但你本身要清楚板子自身的排列问 ...

你的概念清晰,可能的话自己画张图,不必让别人的晕图给自己的帖子减分。

另,看上去你的全部改造就是给XH插座挖槽。可是,2S电怎么办呢?继续挖槽?

其实彻底"无损"的方式更简单:并充板完全无需改动。只需切去平衡头上单侧定位齿,一切功能完全无影响,任意几S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概念清晰,可能的话自己画张图,不必让别人的晕图给自己的帖子减分。

另,看上去你的全部改造就是 ...

谢谢提醒!你的建议很好,其实最早看到之前改造的帖子的时候,看那图我也是晕了一阵的,只是借用一下别人的图,懒得画了,这里我并没有改造电路。
其实大家用的主要还是3S,6S,至于2S,4S,5S等,你认为有用并充板的必要吗。而且我也不建议去掉你说的单侧定位齿,那样的话平衡的稳定性会受影响,插不稳,另外还可能出现插反的风险,这个很容易发生的,这个也就是那卡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