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级甲醇机过热,你们的发动机烫手吗?

楼主(2013-06-23):
新买的25级甲醇发动机,磨合完毕,发动一会就很烫,高速运转就更烫了,怎么回事?无论用成品油还是素油(1:8),都非常烫。熄火后,几乎没有缸压,不能发动。冷却后,缸压恢复,很好发动!油针开的很大,应该不贫油。敬请大虾指导!

网友A:
我猜是正常的,不是没缸压。是没进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正常的,不是没缸压。是没进油~

加油了哦,还用注射器从风门里加的,担始终感觉没缸压!可能缸体很热时,里面的气体密度极小,容易压缩,故而觉不到压缩!发动机冷却后就好了!

网友:
应该2:8

网友:
缸体过热金属会膨胀,故没有压缩比。先检查发动机散热情况,散热良好的话再检查油针,现在夏天那么热,甲醇机排气管要有淡淡的白烟才说明冷却比较合适。

网友:
我的也热,不过用手还能摸得下

网友:
这个问题,理论讲很深。
http://bbs.mx3g.com/thread-373028-1-1.html

网友:
解决方法:
1)换冷火头试一试;
2)换小直径桨试一试。

网友:
3)1:8的油,必须的。

网友B:
润滑不好,过热了,应该增大篦麻油的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润滑不好,过热了,应该增大篦麻油的比例

和点火正时有关,夏天增大蓖麻油,更提前,更热。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过热无缸压冷后又有了不知所措

网友:
我的也很热的,大概80-90度左右的样子,手是摸不得的,稍微碰一下可以。但没有像LZ说的,没有缸压,飞完,发动机和热,缸压还是正常的呀。

网友:
我的25级飞十分钟下来,手可以摸,用1:4的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