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能求人一命~?····

楼主(2013-06-23):
http://www.s1979.com/video/20130623/920275.shtml
看到这个新闻觉得很无助··眼争争看着被冲走·
消防队整了几个小时都没能把绳子扔过去 突然想到我们模友也能给与帮助·
被困者离岸就30米 用700 800或S800吊一个带绳子求生圈过去 或许能救人一命 就算损失JJ也比失去生命强啊·

网友A:
作为消防兵出身的我,个人认为。 90级的飞机也带不动30米的软绳 (中间夹钢丝的,外层是纤维,最外层是几层类似蛇皮的纤维.)引导绳倒是有可能

网友:
为什么不派真机救

网友B:
就算是可以这么做,想法是好,可是我觉得要操作起来未必行得通。
原因有以下:
1   时间是第一个问题,如果在短时间内找到那么大级别的飞机。
2   能很好控制的人,还有就是他是否愿意用他的飞机去救人?
3   就是楼上说的,载重问题。
4   飞到指定点如何松开绳子,被救的人都不知道这种飞机的威力,万一紧张拉绳子的时候,很可能把飞机直接拽下来。。。。。。。
这些是我能想到的。

网友:
如果消防队配了这样的救护工具(电直)。。就应该可以解决楼上的四个问题了。。

网友:
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网友:
估计搞不好人被砍死的可能性更大些

网友:
哎。安息吧。

网友:
木有缆枪么??

网友:
其实 我觉得 450也行   主要要把引导绳给他带过去  450 带过去 直接摔了也无所谓  救人一命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可以这么做,想法是好,可是我觉得要操作起来未必行得通。
原因有以下:
1   时间是第一个问题,如 ...

其实我觉得可以这样解决  第一点都不能保证 我们就假设旁边有模友在玩 直升机 哪怕是450   第二点可以很好的解决  应该上面都有引导绳 很轻的那种  第三点就是 当时情况直接就不用考虑怎么放掉 绳子 直接从他头顶飞过  切熄火 摔机  只要能够保证他拿到绳子就好 。

网友:
如果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用直升机呢?看它稳定还是续航时间?
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救援工具一定四旋翼,
第一,可以安装保护器,
第二有自稳飞控,
第三可以定点无人飞行,
第四,载重能力是直升机的n倍,
第五,续航时间比直升机更长
总结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比直升机安全,稳定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消防兵出身的我,个人认为。 90级的飞机也带不动30米的软绳 (中间夹钢丝的,外层是纤维,最外层是几层类 ...

先带根细绳子,然后把粗绳子拉过去,估计500就够

网友:
关键是平常要训练跟演习!

网友:
看新闻好像被困者下游不远就有一座桥。
可以在桥面位置开始,派几个人走过去2岸拉绳。
就像纤夫一样,沿着河边走一直。把那个被困者兜住。
就是河中间有很多中心岛之类的。会阻挡,未必兜得过去、

还有新闻说了,当时水流和泥沙量很大,游泳和冲锋舟都是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