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新机,EXTRA 260,求动力配置

楼主(2013-06-23):
今天首飞新机,EXTRA 260,1米翼展,最近飞涵道机炸了J10,换换口味,练习新动作。这是1年前买的飞机,一直没装。暂时用XXD 2217  电机,KV值不知道了,用8X4桨,测试拉力有1KG,电流40A,感觉有点大了, 整机起飞重量820克,用3S 2200MAH电池。求推荐更合适的动力配置,谢谢!

白板机,自己做了简单涂装。

网友A:
自己DIY了的吧! 这个以前是圈白色的哦  只能飞航线的3D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DIY了的吧! 这个以前是圈白色的哦  只能飞航线的3D机

拿这个飞机来练习动作啊,比如倒飞通场等,飞3D 还不会,只见别人飞油机做过。

网友B:
楼主的飞机一直都是这么漂亮。感觉这个飞机用2212 980kv的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拿这个飞机来练习动作啊,比如倒飞通场等,飞3D 还不会,只见别人飞油机做过。

3D机一般都是低KV大桨,建议用毫克或JXF的木桨效率比塑料桨高,而且价格比原装APC桨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机一般都是低KV大桨,建议用毫克或JXF的木桨效率比塑料桨高,而且价格比原装APC桨便宜

请问,多大的电机?多大的桨? 找到一个以前的XXD2217 陪8X4 桨都觉得电机有点烫了。 电流到40A,看淘宝上朗宇2216电机KV1250 陪9X5桨也没有过20A电流,超1看过推力 。因为实在遇到太多淘宝上的虚假宣传了,只有问问模友还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飞机一直都是这么漂亮。感觉这个飞机用2212 980kv的就可以

2212  会不会 拉力小了点?

楼主:
这些电机,功率在400-500W ,重量74-85克 ,不知道那个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多大的电机?多大的桨? 找到一个以前的XXD2217 陪8X4 桨都觉得电机有点烫了。 电流到40A,看淘宝上 ...

朗宇应该会过20A电流推力应该不会有多少减小,看桨相同的桨,牌子 材质不同拉力也会大或小

固定翼螺旋桨机电机尺寸不变要速度就大螺距或电机大KV降低效率和拉力   ,大尺寸,小螺距,拉力大,可以用低KV,拉力大,速度慢,电流低(这个非常适合3D机)

网友C:
图上有2204 2212 2808 2812

2204和2212就免了   2808只比2212力量大(相当于2215-2216)  2812这个不错

你个2217 带8X4热 KV应该在1750以上      这个电机KV1400带9X5也不会那么烫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2  会不会 拉力小了点?

2212 980KV拉力还可以,挺大的,之前飞塞斯纳就用这个。保险起见还是用2216的1000kv值左右,2216配9*6的浆拉力更猛。我飞F3A可以直上云霄。

网友:
用朗宇x2216 可以拉到1.2公斤  推重比1.5的话,可以吊机了

网友:
我用了朗宇的2814 1100kv 3s 2200 感觉这机不好玩

网友D:
鸡鸡漂亮,LZ用什么办法把白板机给整成这样的啊?

网友E:
3D机减重是关键。电机2217可用,不过kV宜低,XXD的2217 kV950比较合适,APC 11×5.5E桨,20~30A电调即可。在重心能调好的前提下,电池一定换成3S 1000~1300mAH,比2200的强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有2204 2212 2808 2812

2204和2212就免了   2808只比2212力量大(相当于2215-2216)  2812这个不错
...

看来你对电机是很有研究的啊, 2812  KV1000 ,用9*5 桨,因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鸡鸡漂亮,LZ用什么办法把白板机给整成这样的啊?

涂装,红色部分是喷漆,其他事彩色胶带,红色,蓝色,黄色。 格子也是彩色胶带贴一条,再切几刀,去掉一块,留白就成格子了,其他是贴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D机减重是关键。电机2217可用,不过kV宜低,XXD的2217 kV950比较合适,APC 11×5.5E桨,20~30A电调即可。 ...

飞机是越轻越好飞,手上大巴2200电池啊

网友:
这飞机不好飞,我开始说买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是越轻越好飞,手上大巴2200电池啊

上架 新飞机 天翼的泡沫30E用朗宇2820 920kv 13*6.5的桨 3s 2200 电池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