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的 定高定点抗风测试~求安慰~有砖请轻拍...我已经无奈了

楼主(2013-06-23):
今天测的定点定高+抗风效果.真心想问问各位大神.MWC最佳状态应该是怎样的!我现在是快无奈了.

MWC MEGA 1.0 (2560,低精气压计,2.2固件) 飞控
郎宇A2216-KV880
好盈30A
DIY 4S电池
U-Blox NEO 6M GPS模块
轴距600的碳架
天九2的遥控接收

或许是板子是低精版气压计.定高在高空到现在就是没能调出理想状态.没风还好.一来风就各种升..

低空定点就还行...

还有

目前稳是稳了!但是.MWC板子经常会发疯~~蓝牙模块经常回联上了但没数据回传没响应!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是飞不了的了!经常要通断电几次才可以!我很不解~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人知道这是哪门子的事咯!

网友:
不拍你。。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你还要咋地。。呵呵。。如果是国产配件。。这就算上了天了。。

网友A:
看出来了,楼主是来安慰我的

网友B:
有PID參數多少.......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PID參數多少.......謝謝....

PID在这!但是,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出来了,楼主是来安慰我的

嗯!因为我觉得我尽力了!不知道MWC的板子还有没有其它飞得更好的效果

如果差不多这样的话.或许也就到站了.

网友:
正在关注MWC,LZ的不错了

网友:
已经很好了

网友C:
其实要求精确的定高定点也没太大用处,飞行器本来就是用来飞的,让它飞起来定在空中 把摇控丢一边呆呆的看着也就没有多少意思了,有个差不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要求精确的定高定点也没太大用处,飞行器本来就是用来飞的,让它飞起来定在空中 把摇控丢一边呆呆的看着 ...

嗯~或许我应该等MWC出更新版本的固件~或有米后换个控了!不过我想不会放下MWC的.

网友D:
你的配置和我的基本一样,我的是六旋翼,你把气压计上压块海绵,效果会好很多,经常会发疯的现象我也有,重新插拔电源就能解决,我怀疑是有干扰,重点对象是集线板,目前正在找,不过MWC调试好了飞的还是很稳的,我的有时在没风的情况下,定点、定高保持不动2分钟,多后会转圈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配置和我的基本一样,我的是六旋翼,你把气压计上压块海绵,效果会好很多,经常会发疯的现象我也有,重 ...

海绵这种东西我也加的了!可是还是不够理想...划圈问题可以通过PID改善.~~嗯!改天心情好再飞一个!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PID在这!但是,仅供参考.

謝謝樓主分享........

网友:
目前 打算 换飞控中呵呵

网友E(2013-07-24):
原地逆时针旋转可能是地磁影响的  我用的是naza   有这种情况发生  原因就是地磁影响的指南针  但是你的我看了没有GPS  不知道怎么调 我的是把GPS像它相反的方向相应的旋转一定角度就好了     个人意见 不好勿喷

网友:
感觉已经听好了

网友:
设备不错了,我还是XXD2212,自制铝架,3S电池,20A电调这种最低端呢,不过飞控差不多,我的是高精的5611,压海棉了,也用了EZGUI,有时间交流一下EZ的使用,以及飞行器的定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地逆时针旋转可能是地磁影响的  我用的是naza   有这种情况发生  原因就是地磁影响的指南针  但是你的我看 ...

我的用了GPS的了!不然几呼定不了点的了

网友:
旋转可以肯定地磁传感器不正常,检查是否校正过了。另外,不要指望气压定高,传感器的精度太低了(20厘米一级),能有现在的水平,MWC那些人也是搞了很久了。低空定高只有靠超声波(毫米级)。

网友(2014-04-27):
据说要在气压计上加一块海棉

网友:
引用 楼主:
PID在这!但是,仅供参考.

我的MWC默认参数不如KK好用,KK手控可以悬停。MWC我的需要归零重调,楼主的是默认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