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正确固定zyx-s的方法

楼主(2013-06-23):
如题,新手请教下装机是如何固定zyx-s,把随机带的防震胶垫加两层固定就行吗?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小姨子的安装和飞机抖动有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A:
只用减震胶,线缆放松别拉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减震胶,线缆放松别拉紧!
感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B:
注意放的位置

网友C(2014-07-12):
只用减震胶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问题太高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