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制作的救援船~~晒点照片~卖相不是很好~

楼主(2013-06-23):
来张全身照 尺寸:长400mm 款350mm
浮筒用的农夫山泉1L装~

正脸:前叉长100mm
本来想用“顶推”模式的,后来想想这船用的无刷动力,电调是国产50A的,毫无线性可言。船跑起来速度不慢,船头肯定要上翘。
救援的时候为了防止这船直接“骑”上被救援目标,才想了这个造型的前叉。。

75mm吸水舵+435螺口铝浆。

瓶子用的6mm碳杆连接

动力:豹子2040.kv4450,仓盖两边用了2颗吸铁石。。盖子后面粘了点铁皮。。闭合还是挺不错的。照片上打了一圈704 就是密封圈的作用。

这个前仓做的很高,当初考虑用强制水冷的,后来发现吸水舵正对螺旋桨,就是原地不动的情况下水冷系统也工作的很好,排水嘴能喷出3-4cm远的水柱。
结果水泵呀什么的都没排上用场。。

来个全身

电池用的A123 3S~~

补充一张SketchUP设计的图片

楼主:
之所以做个船:原因请看视频~~
空中翻腾三周半

哎。。。翻了,只有下水了。。

楼主:
顺带收个便宜的FS GT3B~~QQ231897552~

网友:
我有个衡龙的控  要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所以做个船:原因请看视频~~
空中翻腾三周半

知道为什么您的虾会翻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为什么您的虾会翻腾吗?

请大虾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大虾赐教~~~感激不尽~

我也是新手,我也是瞎猜的,纯属个人意见。

------如果您用的正浆,就是左脚迎风角太大,其次是碳杆左右长度没控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我也是瞎猜的,纯属个人意见。

------如果您用的正浆,就是左脚迎风角太大,其次是碳杆左 ...

高手就是不一样··一眼就看出毛病了~~感谢赐教~~马上改正!~

网友B:
这个如何救援?看不懂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何救援?看不懂哎。

顶推~!

网友:
受启发了,用两小农夫瓶子是不是可以做个慢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