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外场充

楼主(2013-06-23):
最近想搞个B6的外场电源,看了看某宝,发现了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nnvq2lj6b3a大家看看可不可以做B6的外场电源。看B6的是11~18v这个1v应该可以吧

网友:
可以就是太小了

网友A:
搞个电动车或者摩托车的电瓶 ,那个很给力,b6也可以给电瓶充电  不错的配置

网友:
可以,就是太重,外场电源用 10AH 20AH的A123或者锂锰组个4S,容量大重量轻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电动车或者摩托车的电瓶 ,那个很给力,b6也可以给电瓶充电  不错的配置

请问我要怎么用B6充这个电池?是用鳄鱼夹头夹住电源,然后要调到什么电池来充,是锂电池吗?

网友:
B6搞什么外场冲,充个电池1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要怎么用B6充这个电池?是用鳄鱼夹头夹住电源,然后要调到什么电池来充,是锂电池吗?

是用鳄鱼夹 但是模式要 调到铅酸电池模式哈

网友:
能用就好 呵呵

网友:
B6很慢的,不如换A9或者a6,而且b6充电池不怎么的。会充坏电池的,建议不要使用

网友:
上淘宝找A123电池,以后16ah的,或者20ah的,一般3.3v一片,买几片回来焊接,直接引线出来链接充电器就可以了。你也可以按照c数或者s数购买打安倍数的成品电池,就是贵了点。或者链接发电机或者连接汽车充电池。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