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机 求需要的所以相关小零件列表

楼主(2013-06-23):
刚刚入魔不到一个月   准备自己做一个JJ   问一下做过的大神都需要哪些零件   飞机上的是   万分,感谢-.-

楼主:
国际惯例   坐一楼

楼主:
再问一下  一张2,4乘1,2米的KT板多少钱?

网友A:
KT板各地的价格一般都相差很大的  就像去广告店写真一样 论坛上看到过有些魔友那里15一个平方   我这边35到45一个平方
打算做KT鸡吗
控(包括接收机)
电机(无刷的吧)
电调(电机无刷
电调当然也无刷)
电池(一般常用的就1500毫安和2200毫安 一样一个吧)
浆(看电机KV值买吧)
舵机  多买几个吧 一个飞机一般都是2个或者2个以上了
平衡充(就B6吧)
泡沫胶  买热熔枪也行 (但小心腐蚀和烫)
舵脚  香蕉头  T插
魔术贴
钢丝

以下的可买可不买
纤维胶带   万用表  报警器  轮子 起落架  。。。。。还有想不起来了

米多的话就挑贵的买就没错了

网友:
再啰嗦下
入门先最好是不要做飞鸡  新手做的飞机成功率很低的  先买个好小子练下手  在最好先玩下模拟器 再飞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板各地的价格一般都相差很大的  就像去广告店写真一样 论坛上看到过有些魔友那里15一个平方   我这边35到 ...

很详细   多谢了   但米少   只能自己做

网友:
这么自信 自己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详细   多谢了   但米少   只能自己做

不见得比较省除KT板
还要买钢丝,舵角片,电机座等杂七杂八的小零件
差价跟空机不大
如果去广告行打印也许比买空机贵

网友:
4楼说得挺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见得比较省除KT板
还要买钢丝,舵角片,电机座等杂七杂八的小零件
差价跟空机不大

哦哦   多谢提醒

网友:
其实做一架飞机,最大的就是成就感,还是对能飞起来还能降下来的人说,新手真的不建议自己做,辛辛苦苦做完了,首飞秒炸,而且几乎都是炸的希碎,没有修复的价值,会打击玩航模的热情,甚至就此退魔了,得不偿失呀,买个好小子1000,不算遥控,全套下来400多块,遥控器必备的(天六2),300多,其它如充电器(B6)170,电池啥的,都下来1000多点,能玩好久呢

网友C:
精神上支持你!楼主加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  一张2,4乘1,2米的KT板多少钱?

熟人8块 正常10块 黑店15 甚至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神上支持你!楼主加油

好的    暑假开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熟人8块 正常10块 黑店15 甚至更高

那天我去问好像要30    太黑了

楼主:
我算过了   差不多所以设备买下来大概600左右   所以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楼主 我觉得你还是直接买新手机比较好一点 自己做费时费力不说 不一定做的好 况且真省不了多少 我刚开始也是自己做 从纸飞机开始 到微风 一直是 辛辛苦苦俩三天 3分钟就炸了 建议你 1买遥控飞模拟 这一步好多人都省了 或者飞了不几天 其实很重要 省下这一步 以后你会多花很多很多钱 2自己做或买上单翼练习机 (推荐买 我是不会在做了 真差不了几个钱) 做的话推荐纸飞机 这个是后推的 制作简单 最重要的设备基本不会炸坏 我炸烂6个 只坏过浆 其他保护只要弄好了 肯定不会坏  买的话在你飞了很长时间的模拟的情况下 买上单翼机 某宝上多的多 至于这俩机需要的配置 你在论坛搜下 我忘了纸飞机用什么电机了 上单翼的用2212  1400KV的 电调30A的 电池2200的就行 遥控有钱当然一步到位了 我没钱 买的天6 遥控器的电池也是锂电 充电器真心不能省 B6吧 我用着还行 这是硬件 其他的工具 我想起啥就说的点啥了 五金店可以买到的 木工刀 钢尺 改锥 透明胶带 双面胶带 焊锡枪就焊线用的 焊锡丝带松香的 某宝买的 扎带多买  纤纬胶带 泡沫胶 呃...暂时就想到这些 其他人在给补充下吧 记住模型是个坑 !!!

网友:
对了 KT板你说的那个尺寸20以内 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