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9平衡充电器静音和串冲改装

楼主(2013-06-23):
改造有风险,使用需警慎!!!

为什么要改造?A9充电器的风扇很吵,虽然是温控,但即使用小电流充电风扇也会启动,实在受不了。另外用8A充电平衡头很烫,怕有危险。
改造后的结果很满意,充电的时候很安静,大电流充电安全。

静音改造
制作手动调速转接线,用的是100欧的可调变阻器

钻孔

在电阻器上贴上双面胶方便固定

涂上硅胶胶水

风扇转速调节旋钮

串充改造
18AWG硅胶线(可耐23A电流)和香蕉头

焊接香蕉头和硅胶线

将线焊接到A9平衡输出

用热风枪收缩热缩管,并在头上写上xS编号,方便识别(以后如果要大电流充电,充几S就接几S的线即可)

最终完成图

改装后的使用效果
用A9对2节6S 3300ma (初始电压均为3.85V)进行8A充电,风扇调得很静

A9过温保护,可有看到12.26V显示的右上角出现闪烁的摄氏度符号

最终花47分钟完成,电池输出线和平衡线均没感觉到温度提升

如果用6A充电的话不会出现过温保护,又静又快。

使用方法
充电时先接电池平衡线,再接电池输出线
充电完成时,先拔电池输出线,再拔电池平衡线

网友A:
我只想说:一旦接错。。。。就着火啊

网友B:
香蕉母插好像不好分辨,精神不好的时候最好不要做连接电池的操作,呵呵。另外,直接使用这个多圈的可变电池串联到风扇的回路中,电阻过流没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一旦接错。。。。就着火啊

对,串充的时候要小心充电电池是几S的。但是如果不串充,几S就没关系的,只要不插电池输出线就行。而且我用的这块并充板是XT60,XT60基本都是用于6S电池的(JST和T插的电池根本就不能用),如果要大电池充电就接电池输出线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一旦接错。。。。就着火啊

同样的想法,哪天没睡醒接错就挂了
这又是大电流的香蕉头,想烧都烧不断啊~

网友D:
同样改了的路过

网友:
那么多线头。。。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想法,哪天没睡醒接错就挂了
这又是大电流的香蕉头,想烧都烧不断啊~

我自己没试过插错线会出现什么情况,因为不敢试。但有一点。A9会检测平衡头的电压,不插电池的平衡头的话A9为平衡头输出就0V的,假设插入6S,充电器从1~6S才有电压输出,7~9S还是无电压输出,这一点我用电压表是量过的
~~

网友E:
LZ风扇调到几V`?```我的也后吵```烦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风扇调到几V`?```我的也后吵```烦死人

忘了说了,我用的是100欧的可调电阻,很好调,很容易就调到合适的噪声水平。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香蕉母插好像不好分辨,精神不好的时候最好不要做连接电池的操作,呵呵。另外,直接使用这个多圈的可变电池 ...

其它我很少用大电流充电的,因为现在最大的电池容量是3300ma (电池其实支持5C充的),所以通常我用的最大电流是3.3A.
我觉得风扇本身属于低功耗设备,电流本身就小,变阻器应该没问题,实际使用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F:
没有防止误接线的措施,这样很容易接错线!且线路烧不断!有起火的可能!
很危险的改造!
建议版主删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防止误接线的措施,这样很容易接错线!且线路烧不断!有起火的可能!
很危险的改造!
建议版主删贴! ...

危险是相对的,你认为用8A充电不危险,我就是用8A充电的时候给烫了一下。
另外我说了,误接有没有问题我没有实践过,会不会出现线路烧坏请知道的人分析一下。
另外如果要限流可加保险丝,我用的并充板上就有保险丝。

这一改造的目的其它已经达到,它弥补了原充电的缺陷,一是降低了噪音,二是减少大电流的风险。当然它自身也产生的其它的风险。但这正是改进的意义所在,不去做永远不会进步,危险与利益是并存的。试问有多少人会愿意做这种改造?
就我本人来讲我也倾向于多个充电器小电流充电的(0.5~1C)

网友:
来看帖滴

网友:
这个改造很牛B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改了的路过

你这个相对做得安全些。。。我也试改A6,虽然A6是我的备用充电器

网友G:
lz我也改了a6,和你一样的改法,我再发贴补充一下,a6用5c充电的时间,,对比一下4010,pl8,720i这些充电器,,,这些充电器我都买过,,,pl8和720卖了,,但留有充电时间,电池也是之前的,性能也差不多

网友H:
风扇不要转速过低了,大电流的时候,A6、A9里面的温度相当高,加一个自动温控器,几块钱的事,接线简单。给你们一个建议,把这玩意接进去,风扇的转速随着充电器的温度而自动加减~~~要记得把温控电阻接到容易发热的地方,最好加点导热硅胶~~~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0.TOkedL&id=14643470924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风扇不要转速过低了,大电流的时候,A6、A9里面的温度相当高,加一个自动温控器,几块钱的事,接线简单。给 ...

这个建议很不错,谢谢!已经收藏了。另外,现在基本上充电电流都小于4A,感觉问题不大。
对我来说,噪声的控制更重要,我只是想把风扇噪音控制在自己能接受的范围内,因为我是在办公室里充电的。充电器温度高其实无所谓,只要是安全的,影响寿命也不是问题。

至于串冲问题,现在感觉对自己来说改造的用处并不大,反而自己做一个并充板,支持两个或三个6S电池,特别是外面两根用18AWG的线充电,8A电流根本不需要串充,因为电流被电池分流了,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我也改了a6,和你一样的改法,我再发贴补充一下,a6用5c充电的时间,,对比一下4010,pl8,720i这些充电 ...

谢谢分享!其实充电器来讲,我更喜欢icharger 306B,性能,体积和价格都还算不错,像PL6等的我都觉得大了,带出去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