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地飞8x电量显示问题

楼主(2013-06-23):
天地飞8x遥控器、3S 2200mah 8C电池
遥控器显示11.0v,应该要充电了。结果接到B6 充电器上充电时,却显示还有12.2v,还可以用。

这是什么情况啊?难道是电压转换器降低了电压,所以遥控器上显示的电压比电池实际电压低1V左右?

有试了一下,B6充满12.6V,在天地飞8x屏幕显示11.2。差了1.4V。。

网友A:
B6不是正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不是正品吧?

你的遥控器显示电量与充电器显示电量一样的吗?
如果说是充电器问题,那么遥控器会自动换算电压?

楼主:
这么少人注意遥控器电量显示的吗?还是其它牌子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那各位怎么知道遥控器有没有电的啊?

网友:
还是拿万用表测电池比较准。

网友B:
你插了锂电降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插了锂电降压线

我也认为是这样。。那个电压转换器/锂电转换线,分压了,所以遥控器显示的电压比实际的低。
以后自己脑补换算得了。

网友:
遥控器显示电压不是很准。

网友:
我也插了锂电降压线的

网友:
天8直接上3S锂电试试,显示12.6,然后。。。。。。。。。。

楼主:
楼上的别误导观众啊。。真有人这样接了,搞坏设备,那就麻烦了。

网友B:
充满的控电,接锂电降压线,报警后去掉降压线直接接,妥否?目前一直这样用,但是要注意拆除降压线后显示9.9V就要停止使用了,不然容易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满的控电,接锂电降压线,报警后去掉降压线直接接,妥否?目前一直这样用,但是要注意拆除降压线后显示9. ...

这个相当有才。。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别误导观众啊。。真有人这样接了,搞坏设备,那就麻烦了。

天八直接插3S锂电没有问题  我用了大半年

网友(2013-12-13):
我是新手请教大家个问题,以前调控都是人家给我调。我飞的是风神50油机,我换DS610舵机和GY520,。现在遥控器让我恢复出厂设置了,不知道怎么设置了请大家帮帮忙。谢谢大家了。我用的是天8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