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反接会怎样

楼主(2013-06-23):
jst插头插反了 冒了个火花,不开机了,问题严重吗?需要如何维修,大概坏哪里,大侠给个方案,没看到哪个明显坏掉。明天上图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我就这么烧了一个!

网友B:
显示器的电源模块肯定挂了

网友C:
挂挂要健康

网友D:
先烧电源部分,通常会有贴片保险,如能再PCB上找到,确然是它烧断,可以接电后短接一下试试。仅仅建议,烧大发了别怨我。

网友E:
如果有保险电阻,换就行了,没有就坏的多了,一般要换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