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货小型3刀2拨万能转换开关--使电主轴和CQ9330车床电机共用一个“变频器”成为可能,

楼主(2013-06-23):
老货小型3刀2拨相互独立的两组万能转换开关--使电主轴和CQ9330车床电机共用一个“变频器”成为可能!
---注意事项:
1,转换前一定记得将变频器的供电切断为好,更不可以带电转换哦。
2.一定是串接在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端头。

网友:
我接了个三相插座,用哪个一插就完了,也省事。

网友:
偶用的是三相倒顺开关。

网友:
撸主是鸡煲班的……

网友:
我用一个16A的空调插头和座来做

网友:
可以考虑

网友A:
只是操作过程中不要操作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操作过程中不要操作失误

嗯,就怕自己忘记切断变频器电源--去转换开关啊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一个万能开关。被我给拆开了,转换有5个档位。现在想装回去,不知如何分配这五个档位。

网友B(2013-07-25):
借别人的图,准备做一个小车床的变频器控制柜。

网友:
操作方便。

网友(2013-09-08):
引用 网友B:
借别人的图,准备做一个小车床的变频器控制柜。

还加了制动电阻啊
其实可以不用的
床子惯量不算大
直流刹车就完了
制动电阻不是为刹车设置的
而是为了防止电机发电烧坏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