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15级发动机发动问题,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3-06-23):
如题!发动机是这样的放在磨机台上插上油管,捂住风门波桨油进去了,装上点火器,波几下就想了,但是响都不会超过5秒!再波几次还响,还是不超过5秒,在波就不响了,这个我想应该是点火器没电了,上面问题是什么原因,求大神帮忙解答,油是素油1:4!油针1.5-2圈!卖家老板和我说的,                  哎!这两天手臂都波的很疼,就是不能多响一会!!!

网友A:
呵呵
锻炼身体

网友:
来看帖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锻炼身体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的燃烧值不够吧。。。要加点成品油。。才好打火。。。我用的是15%的成品油来磨缸。。。挺容易打得着火。。 ...

晚上我在加点甲醇试试,点火器自己做的,电池容量有点小,下次买个容量大点的再试,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客气,你上x宝买片dc-dc的可调降压板,然后接一片lipo,或者两颗18650的锰锂并联作为供电,你就不用再 ...

在各位大神的解答下 终于想了超过5秒了   是这样的油针我调的1圈  之后我在风门滴了几滴甲醇  波几下桨就响了  我试了一下高速 结果自己做得奖 给甩折了  震动太大 自己熄火了   然后就不着了  应该是点火没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各位大神的解答下 终于想了超过5秒了   是这样的油针我调的1圈  之后我在风门滴了几滴甲醇  波几下桨就 ...

原来,你用自已做的桨。
太轻,没有惯性。
更没有怠速,一律都是高速。

楼主:
桨摔坏了 又用木头做了一个  几下就响了     响了一会 熄火了  再拨 又响了   过了一会又熄火了    再后来点火器没电了  再也搞不响了    o(︶︿︶)o 唉点火电池不给力 想买电池也没地方卖 ....现在主要调油针了  各位大神 说说怎么条油针  发动的时候用的1.2左右

网友:
1.1圈油针!最好搞个启动器!

网友:

我也是在用这种发动机有兴趣加***(监控)流吗,11768859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在进气口那里打个1.3的洞。。那种方法的确不错。。。飞机已经试飞过。。怠速不死火。。。高速理想了。 ...

打孔跟高速没关系呀。

网友:
关注一下,自己玩了好多台小日本的15级发动机了,用的成品油·····很好启动,用手拨,下面这架1.4米的塞斯纳就是用小日本的发动机改的,很好飞

网友:
风门开大点往进气孔滴点甲醇就好启动的多

网友(2013-07-27):
点火器 是关键!

网友C(2013-12-14):
引用 网友B:
关系挺大的。。。之前没打孔。。怠速不死火。。。高速油上不去死火。。。调大油针高速富油了转速上去了。 ...

可以说说具体一点吗 我是新手  在什么位置打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说说具体一点吗 我是新手  在什么位置打空呀

航模基础知识、电子设备、发动机及周边【技术专栏】在这里找找相关的帖子。有一帖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