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450pro 碳尾管 轴传 42%油门共振

楼主(2013-06-23):
晚上抽时间装了一下没装好的450,碳纤尾管,轴传,旋翼头拆掉,只留主轴。尾波,尾边距装上,尾桨也装上,尾拉杆没装。

情况1: 没装尾撑,油门30%开始出现共振,38%达到最大,手握尾管发麻,45%以后共振消失。
           CASE1:第一次用的黄色荧光桨,未拧太紧, 共振期间出现了严重尾双桨
           CASE2:第二次装上黑色普通塑料桨,桨拧较紧,共振期间未出现尾双桨。
            低于或高于这个数值震动明显减少,尾桨未出现双桨。

情况2:装上尾撑,油门50%开始共振,60%最大,尾撑成波浪状,手握尾管发麻,尾桨无双桨。75%以后共振基本消失。低于或超过这个数值基本无震动,

情况3:装上飞越家的尾撑固定支架,油门42%开始共振,但共振比较小,低于42%,高于45%的时候基本无震动。

明天试试:
4:不装尾桨
5:不装尾变距
6:不装尾轴,只留尾传动轴
7:换铝管,替换碳尾管
8:尾传动轴有一点点弯,明换根新的试试
9:拿掉尾传动轴
10:拿掉尾管夹,只留下大齿盘。

楼主:
之前450pro1号机,皮传有副翼,装上碳尾管之后,发现有明显的共振,但也没到不能飞的地步,后一次炸鸡尾管断裂,就又换回铝的。看来确实像很多人说的:碳尾管容易引起共振。

网友:
不好解决。

网友:
共振很多吧 不是个案,我就飞seV2 那会儿买过原厂的,之后全用铝管

网友:
碳管的共振确实让人很难把握,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上碳管,震得你手发麻,上铝管,毛事儿木有啊,到现在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只好把罪过都安到碳管头上

网友:
我450都是皮带的 换碳纤维尾管 是加厚的那种 10*12, 楼主如果是11*12的厚度就会震 我试过了 现在2根11*12的尾管都放一边没用了

网友:
尾巴共振!我都试过了,用碳管就起飞都不行,普通飞越铝管毛线都没有,直接爽飞!飞机什么都没有动过

网友:
450就不要用碳管了,老老实实的用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