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 换电池后,动力不足!拔插几次电池后又好了!求解!!!

楼主(2013-06-23):
也是从淘宝店买的!
开始的时候就有这问题!因为也不是很懂这个!开始一直以为是电池有问题!后来无意中多次拔插了几下!有时候还要重启遥控器才可以!让飞机重新对频才能补齐动力!
动力不足的表现特点为:
油门0-80%之前,电机软弱无力!一旦超过80%,动力一下就上去了!转速嗷嗷的快!
想问问各位前辈!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怎么说呢,油门越高螺距越大,升力大,但转速就低了,因为阻力大,0螺距时是最高转速。能理解不,

楼主:
我的意思可能没表达清楚,油门上面我说的那种情况根本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说呢,油门越高螺距越大,升力大,但转速就低了,因为阻力大,0螺距时是最高转速。能理解不,

油门在0-80%的时候根本就飞不起来!主桨转速压根就上不去!拔插几次电源之后,这个好像也是看运气!好的话,拔插一次就可以!运气不好要拔插好几次!
然后0-80%就可以正常了!

网友B:
无刷的吗?

网友C:
舵机暗病,查一下吧,准是。我最近也碰到类似问题。换舵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的吗?

是双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暗病,查一下吧,准是。我最近也碰到类似问题。换舵机就行

是那个舵机啊!尾舵机还是垂直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双无刷的!

那你试一下在刚对上频后立即推油门到50%然后拉回0%,看看有没效果 !

网友D:
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怎么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试一下在刚对上频后立即推油门到50%然后拉回0%,看看有没效果 !

这个我一会去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怎么调的?

按照优酷上的D10的调试视频调整的!正常情况下飞起来完全没问题!而且很平稳

网友E:
缺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缺项了吧

没有少东东啊!就是要拔插几次,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想给它解决了呢!以后飞的时候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拔插插头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少东东啊!就是要拔插几次,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想给它解决了呢!以后飞的时候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拔插插 ...

检查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焊点

嗯,好的!回头用我哥们那设备检查一下看看!能说一下都检查那个焊点么?我这个是双无刷的,是检查一下电路板上的焊点就可以么?

网友:
主要是你插拔的两个东西上的焊点都要拆开热缩管看看

楼主:
哦,好的!我拆开看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个舵机啊!尾舵机还是垂直舵机?

斜盘舵机跟不上油门螺距不够大,有时舵机只扫一个齿位的情况下动作的响应可能不正常。不过你说正常情况下没有问题好像又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F:
油门曲线是0~100吗,螺距曲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门曲线是0~100吗,螺距曲线呢?

油门曲线没有任何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学习,帮顶~!

我觉得你比我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