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套RC50/11涵道装在不同的机型有不同的声浪及速度表现请看T-45及KATANA的视频

楼主(2013-06-24):
阿强的RC50/11涵道装上同一套RC50/11涵道
装在不同的机型有不同的声浪及速度表现
请看T-45及KATANA两架飞机的差别
KATANA
T-45

网友A:
用的电池电调是啥参数

网友B:
我2000飞不了,机翼已经上调6厘米.头也炸烂,F86好飞,,用花牌1550.25C爽飞,估计用1800的也没问题,这机头炸了10几次了,都没问题哈哈.用1300电池要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电池电调是啥参数

RCBLOG/RC50/11涵道
11.1V/1300mah35C
40A电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2000飞不了,机翼已经上调6厘米.头也炸烂,F86好飞,,用花牌1550.25C爽飞,估计用1800的也没问题,这机头 ...

F-86用1300mah電池移最前端
在進氣口配個1角硬幣重量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