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02s飞行中出现问题求教!

楼主(2013-06-24):
本人新手,入手了华科尔02S,根据论文的调机方法调过机,机机基本调好了,在近来练习中发现两个问题,希望高手们不耻下教帮忙解决一下,先谢谢了!问题如下:
问题一:机机对尾悬停时向右温飘转头,如果一个电下来可转上两个圈!锁尾陀螺仪问题?但我调过在75以上抖尾厉害点,60到70就小抖,但不影响飞行!也调过尾舵行程量旋钮调幅在原厂来回90度左右没什么效果!尾翼转向组件已经调到中间了!那是怎么回事?怎么调的?
问题二:练对尾悬停时,油门拉到一定位置后没动了,就修正控制,机机偶尔会突然向上跳10厘米左右悬停,但机身依然保持姿态,好象你在悬停着突然猛加油门让机机很快的上升然后又快让机机停留在某高度继续悬停,全过程机头方向没改变过,这是怎么回事?今晚开始玩的时候还来了个上下跳,吓我一跳有点措手不及?!

望高手多多指点,无论解决不都先感谢来关注的人,谢谢了!

网友A:
第一问题,机子要排震了!从主桨开始,然后主轴,尾管也要看开列了没有!至于稳漂问题,把拉杠调长2圈吧!第二问题,不用着急,主轴的固定栓松了,有虚位了,重新上紧!

网友:
第一问题尾管裂了的可能性更大!试下吧,一手拿这机身一手拿着尾波箱转一转,如果很容易转动的话就要换尾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问题,机子要排震了!从主桨开始,然后主轴,尾管也要看开列了没有!至于稳漂问题,把拉杠调长2圈吧!第 ...

先谢谢了,至于那尾管及传动轴刚新换的,之前是裂的,应该排除这个可能,同时也再检查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问题,机子要排震了!从主桨开始,然后主轴,尾管也要看开列了没有!至于稳漂问题,把拉杠调长2圈吧!第 ...

排震这个要重新来做一下了,但这个主轴虚位问题,轴杆上不是有凹下去的卡位吗,基本上都跑不出这个位置打紧螺丝,这样算是把虚位解决了吗?还是有更好的虚位解决方法望大神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B:
检查传动是否顺滑,尾桨,尾推,还有坑爹的尾舵机!

网友C:
小鸡难调啊~~我02S 该换的都换了 还会抖抖抖~~郁闷到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传动是否顺滑,尾桨,尾推,还有坑爹的尾舵机!

不大懂什么叫顺滑?但我传动伞齿全换新的及传动杆,应该不是这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传动是否顺滑,尾桨,尾推,还有坑爹的尾舵机!

舵机就不知怎么检查了,飞的时候太危险了也看不清楚,望建议检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鸡难调啊~~我02S 该换的都换了 还会抖抖抖~~郁闷到要死~~

你抖幅是多大,我两架02都有那么一点,没影响飞行就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抖幅是多大,我两架02都有那么一点,没影响飞行就算了

飞起来不怎么抖,起飞的时候抽筋抖一下,降落到地上时候一直抖然后转半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起来不怎么抖,起飞的时候抽筋抖一下,降落到地上时候一直抖然后转半圈!

可能是你很快打油门传动跟不上,锁尾跟不上到吧,降落那个转半个圈是正常的,尾翼停下来没有抗衡的扭距力所以会摆尾转半圈,就像锁不尾整个飞机会自旋道理一样!

楼主:
你换用碳纤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问题,机子要排震了!从主桨开始,然后主轴,尾管也要看开列了没有!至于稳漂问题,把拉杠调长2圈吧!第 ...

谢谢大神,温飘已解决,排震问题不大就先放着再慢慢解决,就小抖不是很影响,就是那个跳跃今晚玩着又没出现,偶尔出现的…还在观察一下…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温飘已解决,排震问题不大就先放着再慢慢解决,就小抖不是很影响,就是那个跳跃今晚玩着又没出 ...

对了,突然蛙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舵机跳舵了!首先把飞机拿在手里,推油门,然后观察三个斜盘舵机!那一个有跳就那个有问题了!处理办法就是:又可能扫齿了,也有可能电位器松动了!自己检查一下!

网友A:
震动那里呢,看一下尾舵机会不会震舵,试试把舵机行程感度跳底点!或试试把机拿在手里,推油,看机身震动大不大!大得话就主桨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突然蛙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舵机跳舵了!首先把飞机拿在手里,推油门,然后观察三个斜盘舵机!那一个 ...

扫齿可能性不大…因为不可能同时三个舵机扫的,如果其中一个扫应该是偏向某方向走才对的,电位器同时三个有问题也是可能不大,以上分析是以概率低觉得可能性不大而已,毕竟要完成蛙跳要三舵准确的配合,只因不会偏离原方向只是垂直向上跳而已…不过大神的指点真让我了解很多…有时真要有个点一下很多明白了,至少现在找方向去找原因…先逐一排除机械问题…如果到最后是电子元件问题那就没办法了,无论接下来怎样先谢谢大神了,这么尽心尽力…剩下的我去慢慢排除…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那里呢,看一下尾舵机会不会震舵,试试把舵机行程感度跳底点!或试试把机拿在手里,推油,看机身震动大 ...

谢谢大神了!我随后去试试,今晚又修了一晚的机了,修机比玩机时间多很多,先休息了,谢谢大神指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扫齿可能性不大…因为不可能同时三个舵机扫的,如果其中一个扫应该是偏向某方向走才对的,电位器同时三个 ...

不是这样的,有一个跳就会的了,我试试过了,是电位器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了!我随后去试试,今晚又修了一晚的机了,修机比玩机时间多很多,先休息了,谢谢大神指点了!

修着修着技术就会进步了!修机是为了更好的飞行!飞行想更好就会有炸鸡!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的,有一个跳就会的了,我试试过了,是电位器松了!

哦,明白…我慢慢查一下…如果电位器松了怎么搞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着修着技术就会进步了!修机是为了更好的飞行!飞行想更好就会有炸鸡!呵呵

说得很不错…我买回个二手没飞就在修机了…飞过十几电整机拆过不下几十次,今晚把原厂的舵机换了套齿轮活过来了,尾舵没齿轮换只买新的,把副厂ds37舵机都换回原厂的,还没做微调都到三点了,明晚再搞了,谢谢大神指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得很不错…我买回个二手没飞就在修机了…飞过十几电整机拆过不下几十次,今晚把原厂的舵机换了套齿轮活 ...

副厂ds37舵机怎么安装呢,我买来没法安装啊,副厂舵机放不进去啊,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副厂ds37舵机怎么安装呢,我买来没法安装啊,副厂舵机放不进去啊,有点大

拉尾管上舱机架打的螺丝位置转个90度,螺丝位在尾管上面,就可以放进去了,粘点什么胶的固定就可以

楼主:
其实副厂舵机因为摆臂高了,大幅度打舵时容易打到尾拉杆,这个如果你能解决就好用了,我都给打了几条了,钱算起来还换新舵机好了,免得搞到又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