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fg 两个升降舵,两个襟翼.如何进行设置?

楼主(2013-06-24):
如题,升降舵两个舵机,分别接不同的通道,襟翼两个舵机,也分别接两个不同通道。请教下各位,此等情况需如何在控上设置?模式选择什么?谢谢。。

网友A:
都是同向动作,用Y线不就行了!为什么要多占用2个通道? 多占用了,还要想办法混控,不少控还没法设置。

网友:
四个通道可以设刹车

网友:
选择模型模式的时候,有一排菜单,从上到下分别有副冀数量,尾冀形状(正确选择后),下面就出来可以选几个舵机数量了,然后么根据提示插线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同向动作,用Y线不就行了!为什么要多占用2个通道? 多占用了,还要想办法混控,不少控还没法设置。

Y线是低级的使用!

楼主用通道的混控,以达到舵机运动的目的,这样的好处是能够精准额调整舵机的中立点,使得每个舵机的行程最大值能够一致。8FG 混控很好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Y线是低级的使用!

楼主用通道的混控,以达到舵机运动的目的,这样的好处是能够精准额调整舵机的中立点 ...

是的。用Y线没办法控制舵机中立点。而且也不方便调整。但是设置是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用Y线没办法控制舵机中立点。而且也不方便调整。但是设置是个问题了。

具体设置请参照说明书和您对混控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同向动作,用Y线不就行了!为什么要多占用2个通道? 多占用了,还要想办法混控,不少控还没法设置。

用y线 你用t8fg 干啥  干脆用 4vf 飞     t8fg 有 12个比例通道  2个混控通道  就怕你 用不完 。。。  混控很好设置的  现在有 135页的中文说明书     futaba 的说明书很详细的     设备里面有 预设菜单  如果不看说明书 或懒得研究的话, 就出来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楼主就不要用这种遥控器买  4vf 用好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