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3s电和6s飞行时间差不多?

楼主(2013-06-24):
450动力现在很多人把3s改6s。原来3s电池容量大概2200mah左右,改6s容量变成1300mah了。为什么容量小了那么多,飞行时间变化不大呢?

网友:
很简单!KV值低电压高的电机效率要比高KV值低电压的电机效率高,更加省电,因此虽然用的是6S 1300MAH的电池但是飞行时间一点也不会缩水。

网友A:
省电是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6S 1300mAH电池储存的能量实际上比3S 2200mAH电池多……  都是450,单位时间里消耗的能量其实差不多,所以肯定是6S 1300电池的飞行时间更长。但是,450用6S电池应该选1100~1200mAH的,1300实在太重了,天上飞的东西越轻越好,想不通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把设备配的越来越重……

网友:
3S2200和6S1300总能量差不多,算起来6S的稍多一点,不过不明显,so...

网友:
很简单的,计算能量,
3s:11.1v*2.2Ah=24.42Wh,
6s:22.2v*1.3Ah=28.86Wh,可见两种电池所含电量是差不太多的

网友:
楼上正解。也说明了用Wh标注的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省电是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6S 1300mAH电池储存的能量实际上比3S 2200mAH电池多……   ...

因为都想把大一点的电池装上去,然后留空时间尽量延长!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