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用BEC,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3-06-24):
      本人想给22.2的电机供电时也供给接收机电, 高手告诉我说 需要接BEC,BEC是什么玩意?分不分有、无刷呀!对电池都有什么要求?(比如:1S\2S \3S--6S都有具体要求吗?)像这种6---22.2伏都能用的电机(无刷的)应该怎么配电调和BEC呀!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年头都用无刷电机和电调了。
大部分电调除主输出外,还有个BEC,ubec输出,其实就是个低电压的副输出,通常是5v。给接收机,飞控等供电的。

网友:
支持6s的电调,6s电池。

网友:
买那种支持6S自带BEC的电调,BEC通过插在接收机油门信号线供电的,只要选择满足所需电流的电调即可。要看你在多大飞机上用了。

网友:
电调现在基本都带BEC,没有的话也可以单买,实际上就是一个DC-DC开关电源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A:
bec就是单独给接收机供电,也就是一个小变压器,把高压变到5v在给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bec就是单独给接收机供电,也就是一个小变压器,把高压变到5v在给接收机

说得好,,简便易懂

网友:
普通3S电调中BEC一般用2个贴片的线性稳压器7805并联,支持4S以上的UBEC内部采用DC-DC的开关稳压器,电源效率高很多,发热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