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呜,求高手 帮我看下!!!!!

楼主(2013-06-24):
我问下你 我是用它飞了下 多旋翼,但是我想换下美国手,我的是日本手的控, 为什么我的FUTABA   T8fg  遥控器 的 STICK  MODE,我怎么换  MODE 1 2 3 4  通道都不变撒!!!!

网友:
没用过如此高端的控

网友:
换手后新建一个模型试一下。

网友A:
这个控通道是可以自定义的。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通道是可以自定义的。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我 知道怎么设置,就是不知道我为什么 设置那个 MODEL  换不了,设置没反应,想知道下!

网友B:
我的  也是的 ,希望 哪位高手可以帮我解决!!!!!!!!!!!!!!!!!!!!!!!!!

网友(2014-11-20):
引用 网友B:
我的  也是的 ,希望 哪位高手可以帮我解决!!!!!!!!!!!!!!!!!!!!!!!!!

估计这会楼主的问题都解决了,更换完STICK MODE 后需要在重置选项中,重置当前模式的所有通道的数据,恢复默认就可以了,或者再新建个模式才行。

网友C:
改手后删除之前所有的模型,重新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手后删除之前所有的模型,重新建模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