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010 电池问题

楼主(2013-06-24):
2200  3S  20C的 ACE 锂电 能用在DEVO10上么?

网友:
多少V的

网友:
我用的天地飞,控电是3s 2200 8c,经过遥控器附送降压模块接入。
关键是看电压是否合适。

网友A:
3S 11.1v就行的,

网友:
可以用3S的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 11.1v就行的,

20C  会不会电流太大?  我看网上都是卖的8C?

网友:
如果不是电池虚标的话,20C的尺寸塞进去有点难度。D10用3S电池没问题的不用看多少C,只要尺寸合适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20C  会不会电流太大?  我看网上都是卖的8C?

100C都可以,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不是由电池决定的。

网友:
控电用8C的

网友:
C数其实影响不大,只不过大C数的电池自放电比较快,不玩的时候最好放电保存,有条件找低自放的电池来用比较好。

网友:
遥控器用锂电电池肚子大的快最好经常检查电池肚子有几个月大了,要临产的话就千万别用了

网友:
能用就是装不进去

网友:
keyi 完全可以

网友:
20C的是动力电池,自放电率相当大,而且不在储存电压下很容易大肚。高C数电池能量密度低,意味着更大、更重。所以不是不能用,是不好用。

网友:
本人D10用的3S 3000mah 8c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我是买11.1V 3S 2200mAh 8C锂电池,价格比较20C便宜

网友:
用8节1.2V 充电电池的飘过~~

网友B:
可以用的,完全没问题,只要电压相同,和放电速率没关系

网友C:
都说没问题,,可我还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要不,,你试试??

网友D:
我的买D10控时自带的3S,2200mah,20c。使用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