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给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3-06-24):
貌似一个电容,带一个可以和接收机匹配的插头,也不敢乱插。怕烧毁设备。请教高人给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插在接收机上的  大电容

网友A:
大电容,插在接收机上作为稳压用的,防止电压突降造成接收机重启,注意正负级别插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插在接收机上作为稳压用的,防止电压突降造成接收机重启,注意正负级别插错了

谢谢解答!我是天7的接受飞450,应该能用吧?是不是随便插在接收机空着的任意通道上?

网友:
450不用这个玩意,本来空间就小,你装不下了。这个一般是用在汽油机等其他设备耗电量较大的飞机上用的。450舵机又不费电,插任意通道即可

网友:
稳压器啊,,,,,给汽油机或者更大的飞机用的

网友:
稳压的电解。第一次见这样的用法,因为没飞过油机

网友:
捡到的吧。捡到的东西别乱用!

网友B:
接法有知道的吗。看来自己可以DIY个了

是不是正接正负接负信号空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法有知道的吗。看来自己可以DIY个了

是不是正接正负接负信号空着

是的,就是个电解电容

网友:
4700uF/16V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