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arcoho大师---关于喷漆

楼主(2013-06-24):
现在手上船越来越多,原来一直用自喷漆,现在想上一套喷漆的设备,喷汽车漆。先开始就搞一搞整船喷漆。

求教应该入手什么样的喷漆设别,特别是气泵的选择。多谢!

网友A:
他多是晚上才上网的,最近听说他的澳门赛车的朋友又寄了头盔给他喷涂了,好像有点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多是晚上才上网的,最近听说他的澳门赛车的朋友又寄了头盔给他喷涂了,好像有点忙了。

多谢超人大哥,我慢慢等。好手艺都是要耐心才求的到

网友B:
氣泵要可調輸出氣壓的,這點要小心選,有些泵是只有開關輸出的,沒得調的,但又假裝成可調的樣子,有個像旋扭的東西,但又不可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氣泵要可調輸出氣壓的,這點要小心選,有些泵是只有開關輸出的,沒得調的,但又假裝成可調的樣子,有個像旋 ...

多谢。已经找到了本地的一位高手,原来就在身边

网友:
鹤峰越来越魔了,什么都研究个透啊

网友C:
你好,小弟因為工作太多遲了回復,我用的車漆是清漆不是烤漆,烤漆太慢幹,清漆是快幹的,噴圖案一定要用清漆.

氣泵方面,0.5以下的噴槍噴筆我用噴模型的氣泵,氣泵要可調輸出氣壓和儲氣罐會較好.

网友D(2013-07-27):
引用 网友C:
你好,小弟因為工作太多遲了回復,我用的車漆是清漆不是烤漆,烤漆太慢幹,清漆是快幹的,噴圖案一定要用清漆 ...

你好,俺也准备玩喷漆
请教:您用的车漆是清漆,清漆都是面漆呀,有颜色的部分用的什么漆?一般喷几遍?喷完后要打磨吗?0.5口径的喷枪一般用什么漆好
3q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俺也准备玩喷漆
请教:您用的车漆是清漆,清漆都是面漆呀,有颜色的部分用的什么漆?一般喷几遍? ...

你好,有颜色的部分用1K車漆,噴完圖案再噴清漆,清漆噴得好一般都用打磨,0.5口径的喷枪什麽漆都可以,但是只可做一些簡單拉花,複雜的圖案要用噴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有颜色的部分用1K車漆,噴完圖案再噴清漆,清漆噴得好一般都用打磨,0.5口径的喷枪什麽漆都可以,但是 ...

还有个问题,就是0.5口径的喷枪和0.5的喷笔,有什么区别,我是给65cm玻纤船壳喷漆,用哪个好点,应该选什么类型的漆,汽车漆好像粘度都很大哦,这个喷笔雾化效果不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问题,就是0.5口径的喷枪和0.5的喷笔,有什么区别,我是给65cm玻纤船壳喷漆,用哪个好点,应 ...

0.5口径的喷枪出油會多很多,0.5的喷笔是還來噴線條出油會小,如果噴油船就要sikkens這個牌子的清漆,又名[新劲清漆],如噴的是電船就無所謂其花牌子的清漆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0.5口径的喷枪出油會多很多,0.5的喷笔是還來噴線條出油會小,如果噴油船就要sikkens這個牌子的清漆,又名[新 ...

你好!我想請教!我的是油船,想噴那螢光顏色,指導下我應撰那牌子及那系列的漆油可以嗎?
還有我知道很多漆油都沒螢光系列的,那應該怎麼調製呢?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想請教!我的是油船,想噴那螢光顏色,指導下我應撰那牌子及那系列的漆油可以嗎?
還有我知道很 ...

你好,螢光油我是用金武士的,但要用慢干稀釋劑[天那水]稀釋噴上,噴螢光油前一定要上白色底油,完成後再噴sikkens的清漆[力架].

网友:
如果船是翻喷的话,先用砂纸磨平,不平的话最简单就是买个406的胶水涂上去然后磨平。再买天那水搽干净船身,再喷翻喷底漆,色漆,清漆---烘干-打磨颗粒,流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好,螢光油我是用金武士的,但要用慢干稀釋劑[天那水]稀釋噴上,噴螢光油前一定要上白色底油,完成後再噴si ...

謝謝師傅回覆!
白色底油用sikkens 的2K是嗎?
那金武士的螢光油也在賣sikkens那裡買到嗎?如果不是請PM我好嗎?
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謝謝師傅回覆!
白色底油用sikkens 的2K是嗎?
那金武士的螢光油也在賣sikkens那裡買到嗎?如果不是請P ...

底油用晋通1k車漆就ok了,如果底漆是白色就不用再噴白油,油我在香港買金武士的螢光油在屯門工廠區,sikkens在元朗雞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底油用晋通1k車漆就ok了,如果底漆是白色就不用再噴白油,油我在香港買金武士的螢光油在屯門工廠區,sikkens ...

我的sikkens在土瓜灣買的!不知金武士有在九龍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的sikkens在土瓜灣買的!不知金武士有在九龍不!?

不知金武士九龍有沒有,屯門的是專門店,在工廠區建榮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金武士九龍有沒有,屯門的是專門店,在工廠區建榮街.

好的!建榮街,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