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我的直升机动作正不正确,

楼主(2013-06-24):
呵呵!又来麻烦大家了,入正题,我的控是左手油门的,飞机尾巴对着自己,左边摇杆---推油门三个舵机向上,左右是方向舵
右边摇杆----往上推摇杆升降舵向上,两个副翼向下,往下推就是升降向下,两个副翼向上,打副翼舵时是一左一右,升降不动,是这样的么?还有就是尾巴对着自己时,往左打副翼舵和摇杆方向相反这是正确的么?

网友:
右手摇杆向左打,飞机尾巴对着自己,升降舵机不动,左边舵机向下,右边舵机向上

网友:
往左打副翼舵和摇杆方向相反这是正确的么?

这一句没看懂!

网友:
说的都很正确,就是最后的打副翼动作反了,二楼说的对,左打副翼十字盘左倾,右打副翼十字盘右倾(尾巴对自己)。

网友A:
尾巴对着自己,打方向要看机头不是尾巴,右打方向机头向右尾巴向左,左打方向机头向左尾巴向右。
尾巴对着自己,打右副翼飞机右倾,打左副翼飞机左倾。推升降飞机向前,拉升降飞机向后。

网友:
要不你来个视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巴对着自己,打方向要看机头不是尾巴,右打方向机头向右尾巴向左,左打方向机头向左尾巴向右。
尾巴对着 ...

正解,帮顶

网友B:
打升降舵及副翼舵时请看斜盘的倾斜方向。
想象有一个平面垂直于舵杆,这个平面就是斜盘的平面。

所以,向前推升降舵时,斜盘前倾;
向左打副翼舵时,斜盘左倾。
其它依此类推。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升降舵及副翼舵时请看斜盘的倾斜方向。
想象有一个平面垂直于舵杆,这个平面就是斜盘的平面。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