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用的显示器分辨率是高了好还是低点好呢?

楼主(2013-06-24):
如题,买显示器时遇到的困惑,毕竟
图传
的输出分辨率不高

网友A:
匹配最好,800*600或800*480

网友B:
楼上正解,够了,图传一般为 640x480 像素,采集卡也是这个像素。。

网友:
如果 价格 一样,显示器高分辨率 好咯,就跟电池的C数一样,,只是具备这样一个能力而已~

网友C:
亮度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