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 我找个个 1000WM图传外壳分享下

楼主(2013-06-24):
由于我图传就是没有外壳短路一个 费了我块500了找了很久找了这个壳 刚刚好合适 下面露出频道拨号开关跟麦 还有指示灯 呵呵 之前买的时候还一直为这东西没有壳壳烦恼
材料就是 电话线分线盒 10块钱一个 买来拆了原来中间的线路板 然后看尺寸打磨孔位 知道合适为止~~!
散热没有问题 杠杠的上下通风我放凉席上 开了2个小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特此拿来共享下~!

网友:
收个3元可乐瓶子 剪开 套上吹风机开热风吹吹 然后再用剪刀修一下边 开孔什么 完事

网友:
有心人总能发现很多很多材料~~反正别沾上FPV字眼的,都很便宜

网友A:
赞DIY。

不过话说回来,要解决短路,几分钱的一小截热缩膜不就搞定了吗。。。

网友B:
增加重量,影响散热 不太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DIY。

不过话说回来,要解决短路,几分钱的一小截热缩膜不就搞定了吗。。。

不行啊 我试过 图传温度太高了 热缩管套上去绝对会被烫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重量,影响散热 不太划算

被烧了一个烧怕了 机架全碳的装哪里都会碰电短路 500块钱跟 几克重量 我还是选择重量  关于散热我试过 2个小时放凉席上面 一直开着 虽然有点热但是不影响 属于正常范围

网友B:
多旋翼上用1W的图传是不是功率太大了?你测试到多少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旋翼上用1W的图传是不是功率太大了?你测试到多少距离?

这东西怕它辐射 不怕他功率大 距离是越远越保险

网友:
不怕功率大,只怕是虚高

网友C:
我的1W的100来米就花花了,这5.8G的东西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W的100来米就花花了,这5.8G的东西不咋地

我的实测至少300米以上 原装发射 平板接收 不敢试极限 怕一个不留神 又得好几百修理

网友:
脱裤子放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