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气压计还需要超声波声纳模块

楼主(2013-06-24):
四旋翼有气压计,没有配备超声波模块,有配备的必要吗?大家来谈谈看法。还有BMP085 absolute pressure sensor气压计精度灵敏度如何?能满足无声纳精度定高么?感觉自己有点强迫症,没装超声波总觉得空唠唠的,关键是板子还不确定能不能装,要装估计还得换飞控,纠结一 一+

网友:
兔子的能装mwc 的能apm的也能其,他的不知道。

网友A:
你看看现在纯气压的定高效果。还有自动起飞降落,你就知道完全用不着超声波了。并且超声波的定稿范围实在不适用。太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现在纯气压的定高效果。还有自动起飞降落,你就知道完全用不着超声波了。并且超声波的定稿范围实在不 ...

超声波在自动起飞降落的时候,还是蛮有用的。

接近地面的时候,受桨的气流影响,气压计给的高度可能有问题。而超声波不受影响。

还有超低空飞行的时候,也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在自动起飞降落的时候,还是蛮有用的。

接近地面的时候,受桨的气流影响,气压计给的高度可能有 ...

这是理论。。。。去看看实际情况。。。完全用不着。完全看不出这些影响。。气压也就是个相对辅助。。主要还是有个z轴加速度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理论。。。。去看看实际情况。。。完全用不着。完全看不出这些影响。。气压也就是个相对辅助。。主要 ...

我用MWC飞控,气压定高1m的时候,如果忽然开始加速,就必然掉高度。今天都蹭到地上了,幸亏没有翻。只有掉了一定的高度,才会停止掉高,开始爬升回原来的高度。

我不知道如果有声纳会不会好一点。

但是确实各类飞控都不怎么用声纳了。

不过超低空在不是水平的地面上飞,声纳很有用啊,为什么都不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MWC飞控,气压定高1m的时候,如果忽然开始加速,就必然掉高度。今天都蹭到地上了,幸亏没有翻。只有掉 ...

MWC的算法太差咯。你看看2.9以后的APM。还有AQ之类的飞控。

网友:
好的气压计的算法应该考虑了地效,装超声波有点画蛇添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MWC飞控,气压定高1m的时候,如果忽然开始加速,就必然掉高度。今天都蹭到地上了,幸亏没有翻。只有掉 ...

不同的传感器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适用范围,ultrasonic在低空确实很好,但是对地面的材料要求比较高(草和地毯什么的都给你吸收了),航电还是将就性价的,气压计的适用范围广多了,如果有多余的空间和动力多装一个也挺好的,我觉得

网友:
学习了!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超声波的有效范围太小了,个人觉得超声波不装也罢。

网友:
超声波,我认为新人必备,因为飞的不高,而且气压计太容易受到各种因素干扰,即便有海绵也不行!超声波还是玩低飞必备的新手设备。

网友:
补充一下:我所说的是低端飞控,千元以下的。naza、零度神马的人家算法牛逼,有几十人的团队在天天研究。

网友: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