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建议转速是多少

楼主(2013-06-24):
牙托550新春版,600mx 1020kv,凤凰90a电调,603mm桨,定速把转速定在多少合适?

网友:
2100 2200 转 都可以

网友:
LOGO 600标准转速是2200,550应该可以稍稍高一点点

网友A:
550不知道,600的定速3D是2000。所有550应该高个1,2百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
貌似是2100,玩四旋翼的表示压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不知道,600的定速3D是2000。所有550应该高个1,2百就差不多了吧

我用的600头尾和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600头尾和桨

    很多550飞机实际上和600级差不了多少,比如雷虎等翼手龙30,机身,头,尾等和50是一样的,只不过大桨一个是550MM一个是600MM,尾管长了几公分大齿轮和传动齿T数不同,和发动机。       你说你550用600的大桨?恐怕电机电调负荷会很大哦,不建议这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550飞机实际上和600级差不了多少,比如雷虎等翼手龙30,机身,头,尾等和50是一样的,只不过大桨 ...

如果用520桨的话会悬停螺距很高很高,定速2200转也不觉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