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W。400W伺服机基本那些设备上用得着?

楼主(2013-06-24):
具体这2种小伺服机基本上用在哪些设备上多谢?大家知道的发表下!本人先开个这2种规格的伺服机厂!
还有论坛有接触过伺服机的制作吗?有哪些比较难的技术,或要注意的地方??
对于有用的意见,待本人做出伺服机,一定送几个!!!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做什么的?伺服机?

网友A:
有点乱了,伺服是工控专业设备上用的。

如何到这业余的论坛里问?

乱展!

楼主如能研发出通用型的伺服电机驱动器,市面上本身就有不少洋二伺服在的。

估计市场不小。

网友:
为发帖而发帖,,,,,,估计是想热闹板块吧

网友B:
伺服系统的短板一据说是算法,二是磁钢,三是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系统的短板一据说是算法,二是磁钢,三是编码。

磁钢倒是可以买进口磁钢充磁,你说的算法,是指哪方面???能详细说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乱了,伺服是工控专业设备上用的。

如何到这业余的论坛里问?

驱动器研发,费用不少,就算仿照办厂,投资最少也得700W左右,投资太大!

网友:
楼主是要做伺服电机吧,并不是伺服电机驱动器

网友:
哦,估计是伺服电机没什么,技术要求。

加上成本投入极少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钢倒是可以买进口磁钢充磁,你说的算法,是指哪方面???能详细说说嘛

指的是伺服驱动差补,具体太多,可以找些书籍或者度娘,更深的就要请教高人了.

网友:
伺服是配套使用的吧,电机跟驱动都是成套的吧,电机的参数细节决定了驱动的算法吧?!
专搞电机,可行性有多高?!

网友:
我们公司就生产伺服电机和伺服放大器 伺服电机生产 机械部分很简单 主要是编码器设计 其实做通用的驱动器最好 这样很多人买你的驱动带别的品牌的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