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450直升机斜盘问题

楼主(2013-06-24):
新手求助:新人从0开始自己组装了一架450直升机,安全方法全是论坛潜水,在安装舵机的时候升降舵机需要反向不然斜盘混控不一致,但是问题来了,反向过后,飞机前倾和后退,就颠倒了,把升降舵机常规回来,十字盘怎么都调不水平,我弄了3天了,还是没有一点眉目,在这里救助下。

网友:
十字盘不平可以通过调拉杆或舵机微调来实现,

楼主:
老人家,意思说只能把升降舵机常规了,在重新调调十字盘平行?但是升降舵机常规,3个斜盘动作就不一致了,其他两个舵机朝上,这个舵机就朝下,怎么解决呢?

网友:
能不能在控里面设置升降舵反向?

网友:
向前推杆,十字盘应该向前。
ccpm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升降舵舵机概念,任何动作都是3个舵机一起动作。

网友:
你先看舵机跟接收机接对了没,然后在控里设置正反。

网友:
这是什么鸡~?

网友:
总之是设置问题

网友:
你把升降舵机翻转180度安装看看,就是舵机臂指向机头方向~~~

网友: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
应该调整控里的十字盘混控选项  swash mix 里  把elev通道调为反值。这个是jr控的设置,如果是f控楼下继续,如果是垃圾控没菜单只能把舵机反向安装。

网友:
楼上正解,开启120 CCPM以后,会多出AFR选项,把升降弄成负值就行了,这里的反向是整个混控后的反向,LZ之前设的反向是单个舵机反向

楼主:
控是D10,接收是控原装的10通接收,升降舵机插的一通道;螺距插的六通道;副翼二通道,是不是错了?

网友:
通道肯定没插错,否则推拉升降杆,十字盘不可能前后倾。如果就是方向反了,采用12楼的方法即可,将elev百分比调成负值

网友:
这个很好办,将升降舵调好,升降、螺距都正确后,将副翼与螺距舵机在接收机接口处对调一下,然后在控内设置好反正就行了。

网友:
高手挺多

网友:
航模中国里也看你发帖子了,我也是D10的控,油门上下,3个舵机也是上下的,哪个反了在逆转设置里反向过来,然后调拉杆调水平,然后在看俯仰和左右是否反了,哪个反了到另外的选项,好像应该叫摇杆方向,反向下,我也是新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同样的副翼机,同样的D10控,虽然我是新手,如果需要加我QQ吧8699921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
问题比较简单,拿分走人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是D10,接收是控原装的10通接收,升降舵机插的一通道;螺距插的六通道;副翼二通道,是不是错了?

按照这个图片连接就应该是正常的啊

网友(2014-08-08):
听说这可以拿分?

网友:
副翼舵機對調一下看看

网友:
控没调好~~~

网友:
挺简单的事琢磨吧

网友:
设 置 问 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