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 和12FG

楼主(2013-06-24):
刚出掉了10C
1.在犹豫14SG和二手12FG  两个选择差不多同价位,用过的人给给意见?
2在香港14SG都没货,怎么回事? 和在大 陆买的港行东西的产地都是一样的?  另外本人都飞50E和450电直,应该怎么配2,4的接收机啊?617FS 都可以胜任吗

网友A:
接收机还不是随便配啊,不过FU的接收是出了名的贵,原厂接收,最便宜的也要400块!

网友B:
14SG吧,F u ta ba所有协议的2.4G接收都能用哦(爽)和50v电压回传。其他和8FG没二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SG吧,F u ta ba所有协议的2.4G接收都能用哦(爽)和50v电压回传。其他和8FG没二样

其他非fasst的接收,都可以胜任直机和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还不是随便配啊,不过FU的接收是出了名的贵,原厂接收,最便宜的也要400块!

最便宜的617也能胜任直机,无富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便宜的617也能胜任直机,无富翼??

不知道你指的胜任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指的胜任是什么意思!

就是能用吗??有什么区别吗fasst和shss的接收有什么区别?

sb功能有什么用途?

网友:
12fg定位中高端
14sg 中低端

网友:
用t8fg的飘过

网友:
2手的12FG就别买了,买了也得自己换电位器。过去泡论坛的人应该都知道12FG这些好的电位器都不耐用。

网友:
接收2008就不错,高压版,支持SB,价格400不到

网友C:
12fg 加   hs接受机!

12sg 是低端控,

有条件 极力推荐 12z

还有一点  fu主推固  jr主推直

不要用什么副厂接收机,都是垃圾!

网友(2014-05-17):
引用 网友C:
12fg 加   hs接受机!

12sg 是低端控,

有道理。副厂接收得看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