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三个问题

楼主(2013-06-24):
一、我的飞控是Naza + GPS v1 现在已更新固件到 3.12  请问目前与Naza V2有哪些区别?

GPS模式下飞行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平时只飞姿态模式,请问:
二、在姿态模式下,可以进行[航向锁定]模式飞行吗?
三、在姿态模式下,可以进行[失控返航]吗?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你的问题我知道一点。貌似你起飞都用姿态的话,没有锁定返航点,就不可能失控返航的,当然返航点锁定也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你的问题我知道一点。貌似你起飞都用姿态的话,没有锁定返航点,就不可能失控返航的,当然返航 ...

感谢你的回答,请注意我问的[航向锁定]不是[返航点锁定]哟!请明白的高手继续解惑,最好得到大缰技术的回复!

网友:
第三个问题的答复!对照安全性那一栏!!有你要的答案!!!更多的请参考大疆维基http://wiki.dji-innovations.com/cn/index.php/Naza-M-V2_%E9%A3%9E%E6%8E%A7%E7%B3%BB%E7%BB%9F%E6%8E%A7%E5%88%B6%E6%A8%A1%E5%BC%8F

多看看说明没坏处的!!

网友:
第二个问题的答复,维基里也有

网友B:
第一个问题~~不好笼统的讲~也请参照大疆维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不好笼统的讲~也请参照大疆维基!!

现在明白了,谢谢。

网友:
不客气~嘿嘿!希望能帮到你!都是新人,共同进步

楼主:
看了说明书及维基,这个问题还是不明白:“Naza + GPS v1 现在已更新固件到 3.12  请问目前与Naza V2有哪些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说明书及维基,这个问题还是不明白:“Naza + GPS v1 现在已更新固件到 3.12  请问目前与Naza V2有哪些 ...

V1不能扩展osd,v2后期可以!v1没有电源模块,是和led模块整合在一起的,v2有单独的电源模块!硬件方面貌似差不多吧!就跟零度智控那样,有入门版和专业领航版之分,价格不一样实现的扩展功能不一样。但是我有一个感受就是V1起飞确实没有V2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