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点翻真的是整机一动不动吗

楼主(2013-06-24):
模拟器上可以定点翻,真机翻的时候总是会朝所要翻的方向移动一段距离,侧翻时候更是明显,是不是手法上有什么问题?

网友:
定点翻已哪个点为中心点?

网友A:
看高手就知道拉。。多练。。。
前后翻貌似以主轴重心为中点 侧翻貌似是尾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高手就知道拉。。多练。。。
前后翻貌似以主轴重心为中点 侧翻貌似是尾管吧。。。。

学习

网友: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
定点翻几乎就是在一个点做动作,你说的情况应该是动作上的控制,手法只是做动作的动作,是否定点,就是动作的量是否到位的问题了!

网友:
专来看楼猪帖子滴

网友:
模拟器上的机器调到已经完美,真机不一定能调到这么完美,另外还有风力因素,所以真机要定点只有练,练,再练。哈哈

网友B:
能定点那基本功要相当扎实才可以吧,螺距的控制要很精准才能不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定点那基本功要相当扎实才可以吧,螺距的控制要很精准才能不掉高

我觉得比高度更难的是不能有前后左右的位移

网友:
需要精确的手法和经验

网友:
熟能生巧,专注定点三十年

网友:
学习了。不敢翻

网友:
进来学习补课~~~

网友C:
那些厂机手,定点翻都是不动的!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点练到什么时候能成就不知道 了

网友E:
多用真机练

网友(2014-12-08):
看帖回帖只求经验!顺便学习!

网友F:
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网友G:
除了手法 还有环境因素啊

网友H:
要不动那要苦练了,不过这个练成了,螺距控制那是相当了得了。我也在练。

网友I: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J:
“一动不动”是不可能的,尽可能地减小移动的范围就好,从自己或者观众的角度看几乎不动就很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