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果冻效应】目前成像质量最好、CCD尺寸最大的数码相机是哪一款?

楼主(2013-06-24):
由于CMOS传感器有天生的缺陷,会产生果冻效应(不幸的是,单反和无反微单,都是CMOS传感器),CCD传感器则没这个问题。如果能找到高质量的CCD相机,理论上应该比CMOS相机更适合航模摄影

网友:
我倒没看见过哪些大尺寸CCD相机能拍视频……

网友:
一楼正解。。。。搞个red啥子问题都解决了。。啥子闪烁啊啥子果冻啊,绝对都木哟。。

网友A:
解决活动最根本的方法是使用全局快门

网友:
帧速也是个问题,你搞个260帧的包你好用

网友:
解决这问题都需要昂贵的硬件支持,不如从载机入手

网友:
对啊……同意楼上的……

网友B:
我的微单就是ccd的啊,录像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微单就是ccd的啊,录像没有问题

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活动最根本的方法是使用全局快门

你要说是CMOS的全局快门,不现实啊,就一个商品化的,SONY F55,20W了吧,谁敢在FPV上用啊。只有CCD是天生的全局快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要说是CMOS的全局快门,不现实啊,就一个商品化的,SONY F55,20W了吧,谁敢在FPV上用啊。只有CCD是天生 ...

你找找有那些尺寸较大的CCD的相机,能拍视频的,找到记得告诉我。

似乎你还没弄清楚CCD、CMOS之间的优缺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说是CMOS的全局快门,不现实啊,就一个商品化的,SONY F55,20W了吧,谁敢在FPV上用啊。只有CCD是天生 ...

哎,是我弄错了

网友:
楼主搞错解决问题的方向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找有那些尺寸较大的CCD的相机,能拍视频的,找到记得告诉我。

似乎你还没弄清楚CCD、CMOS之间的优 ...

找到了CCD大型化后,拍摄视频过热的说法了。这么一来,大型化CCD拍视频这条路就暂时被堵死了,除非有新的技术出现。

但问题仍在那里,CCD中拍视频效果最好的是哪个产品?

网友:
烧相机感觉就不是在玩航模了,还是应该着手载机、云台等

楼主:
目前为止,大部分一般的抖动,都可以通过软件后期消除,唯有果冻效应例外,航模摄影尤其是多旋翼,要完全避免CMOS的果冻效应,在我看来很难。

网友:
5D2拍的好像还行啊

网友C:
QHYCCD的QHY5-II满足你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QHYCCD的QHY5-II满足你的需要

“QHY5-II CMOS芯片为1/2英寸,视野较大,导星的理想选择,黑白”, 是CMOS的。。。

网友(2013-10-30):
我知道一个 ,好像是 索尼便携摄像机 内存是160G的 就是CCD头